郁闷啊!求助。。。双发电机,一边电机会停转(有图有飞行视频)

楼主(2011-05-11):
配置XXD2212,1400KV电机两个,电调XXD30A两个,ZTW20A两个。开头用XXD电调,出现一边停转现象以为Y线和电调问题后来都换了,飞了一个起落有出现一边电机停转现象。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正常飞行视频,

楼主:
出现问题后的视频,视频了能明显听到电机停转前发出的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

多谢朋友帮顶起

网友B:
两个电调用Y线的话 其中一个电调的+级线要去掉, 只留一根信号线和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调用Y线的话 其中一个电调的+级线要去掉, 只留一根信号线和黑线,

已经断了一根红线了,问题依旧。

网友(2012-05-24):
停转。对换电调呢?

网友:
从上面情况看,可能是电池供电不足(或C数较小),停转的一般就是夹断红线的那边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     认真学习
楼主  实验下 用双发油门混控   不要用Y线   看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