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个存放螺丝刀的好方案吧!我的方案不咋地哦【28楼DIY新方案,抛砖引玉】

楼主(2011-05-11):
我用钢板钻了些孔,折两道弯,挂在墙上:

楼主:
经常东倒西歪

网友:
方案不错!—在下面在加个钻孔的钢板就不会倒了

网友:
工具太多了容易找不到的,俺就是这样,螺丝刀有几十把,到用的时,经常都藏起来了

网友A:
我是直接拆了一个报废的交流伺服电机将里面的磁钢并排粘好,螺丝刀直接就吸上去了,存取方便。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个结构比较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拆了一个报废的交流伺服电机将里面的磁钢并排粘好,螺丝刀直接就吸上去了,存取方便。

这个方案好

楼主:
找到一些小磁钢,想了一个方案,正在D,弄好了,就发上来瞧瞧

网友:
等看你的方案。

网友:
用念力- -螺丝就听话的进去跟出来了

网友:
插螺丝的有空的铁板做两块相隔2~3CM安装或者焊好,让螺丝刀插下时穿过两块铁板不就不会歪了

网友:
没地方“插”,放在一个铁盒子里,OK。

网友:
小的放空自喷漆的罐子里,大的放抽屉,工作台上方有个铁杆,吸了些废强磁铁,常用的往上贴,还有些挂钩可以挂点

楼主:
大家什么好点子,露一露吧

网友:
强烈关注,我为此很头疼

网友:
10mm厚的有机玻璃板,电脑雕刻,孔的大小可按自己手头改锥的规格分出大小和形状,钻些大孔还可以放一些带连杆的铣刀夹头和钻夹头!!

网友:
楼主的钢板太薄,所以改锥们东倒西歪的,可考虑再粘上一层PVC板或木板再打孔。

网友:
可是打的孔要是比起子头大的话还是会东倒西歪的哦

网友:
楼上的孔的孔径不全是一样大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这个塑料件做的不错,可以参考

楼主:
 材料1: 不锈钢板,钻孔,折弯:

 材料2: 带螺丝的小磁铁:

楼主:
 装配:

 成品:

楼主:
 先别问我好不好用,还没试呢

网友:
前几楼的挖孔插上的方法应该是最长用的把!可是我连这条件都没有,随便找了个饮料瓶切开就往里面塞了, ,凑合着用也行,环保嘛,我个人觉得强磁也很不错,不知有人有好的实用结构没?
很羡慕这样的架子,借用一下MXSG尾旋的工作室一角

楼主:
木板的好,就是钻孔还要分大小,否则小螺丝刀还是会倒下

楼主:
装上了,还可以!比装在抽屉里舒服多了!也比以前的一个架子好用

楼主:
算是比较成功吧

楼主:
楼上的,还不睡?

网友:
 不错做得很好

网友:
楼主最终还是采用了我的方法,可惜我没楼主这么有米搞这么漂亮的磁钢和架子。我就是旧伺服电机上搞点磁钢粘在货架上用用

网友:
估计想我拿个大木箱里边乱扔的没几个吧
箱子是装炮弹的更没几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比较成功吧

好不错

网友(2011-07-08):
有稍微厚点的木板,18mm厚,钻孔,应该不会东倒西歪

网友:
漂亮倒是很漂亮,恐怕成本不低

网友C:
去哪找到的这种有磁铁的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哪找到的这种有磁铁的螺丝的?

这种小磁铁是固定户外LED屏用的,掏宝网上有

网友(2012-02-21):
学习了,东西越来越多,真得找个适合的方法存放才是。

网友(2013-04-17):
恐怕成本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我的:

看起来挺好的,不再显得凌乱,用的是PVC穿线管吧

网友:
5s大考验啊,学习了,

网友:
这些工具真干净,我的怎么全是黑乎乎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我的:

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
我就几把螺丝刀,有时用时还找不到

网友:
我收集的工具不少,有些在工具箱里趴着,有些在篮子里堆着,找起来很麻烦的,蛋疼!

网友:
呵呵,很多想法都是不错了,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