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这个能不能做船壳?

楼主(2011-05-11):
名牌E44环氧树脂/环氧树脂胶&650聚酰胺树脂----能不能做玻璃钢船壳呢!

网友A:
不知道,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B:
E44 做船壳的话,成品比较脆硬,需要适当添加增加柔韧性的助剂,通常情况下使用E51更好些。

网友C:
曾经用E44和650做过,质地硬,刚性强,因为做完不就就出掉了所以没有细心观察
操作时E44的渗透性差,650味道,毒性相对稍大

网友D:
建议你用618环氧树脂+593固化剂一般化工商店都有售
价钱也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