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12FG对应的接收机通道顺序和别的不一样?

楼主(2011-05-11):
FUTABA接收机的通道顺序通常是1.副翼 2.升降舵 3.油门 4.方向舵 5.陀螺仪感度 6.螺距······

而12FG貌似是变态的 1.油门 2.方向舵 ·············

网友A:
引用 楼主:
FUTABA接收机的通道顺序通常是1.副翼 2.升降舵 3.油门 4.方向舵 5.陀螺仪感度 6.螺距······

而12FG貌似是变态的 1.油门 2.方向舵 ·············

12fg是可以任意通道的,也就是1螺距,1油门,1方向,1....都可以
ps:8fg,12z,14mz也可以

网友:
子弟你个
引用 网友A:

12fg是可以任意通道的,也就是1螺距,1油门,1方向,1....都可以
ps:8fg,12z,14mz也可以

正解  这是 12FG 强大的地方

可以自定义通道 不像其他的固定死了
中 国手甚至 火星手 的组合都能搞出来 哈哈

网友:
:loveliness: LS正解

楼主:
感谢藤椅兄弟!

要是你能再说的详细些,如何改,那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12FG出厂 油门好像是6通道 螺距3通道 差点出危险

网友:
F的控 1>A 2>E 3>T 4>R 5>G 6>P都是長久以來的排列,當14动2048 面世及CCPM热,便更改通通排列,以便CCPM舵机有较一致的反应时问,4>A 5>E 6>P ,如旧的排列,6>P有点延迟,这是官方的解说,当然你可自定议通道也行

网友:
自定义的好啊!

网友:
好东西,就要看看认识它

楼主:
KENKEN说的真详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