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12或2217配好赢30A,能招架3s2200mah30c的电池吗?

楼主(2011-05-11):
如题,,如过不行最好能选用什么电池,,请指教。。。

网友A:
.我的是2212 30A电调配的3S15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212 30A电调配的3S1500mah电池

是多少c的电池?

网友B:
不能  绝对不能   2200MAH  30C 如果全油门就是66A  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没事,桨配好就行

网友C:
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电池哪怕你用100AH的容量,也跟实际输出电流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电池哪怕你用100AH的容量,也跟实际输出电流没多大关系。

那电池C数呢?

网友:
LS有位朋友分析的够片面,要按此理论,用2200MA25C电池,电调岂不要承受55A。实际使用2212 KV1000搭配1047桨,地面全油门18A,我电调用ZTW30A。
2217没测过,40A电调没问题,稍微用大一点比较保险。朋友的飞机就是如此配置。
如果对电机和桨的搭配心里没底,潜潜水就行。想相对准确点就买个可以测直流电压的钳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  绝对不能   2200MAH  30C 如果全油门就是66A  你自己看着办吧

亏你还混了3年论坛,该打屁股。

网友:
顺便补充一下,这个配置没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是想把450和固定翼电池通用,并非米多,潜水发现30c飞固定翼大才小用了,就不知道30A的电调是不是有点勉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市电能输出50A+的电流  那就是11000瓦  你那40瓦的荧光棒也没看见烧啊

网友:
C数 只是最大放电流大小
2200mah是指总容量

这些其实和你的电调、电机基本上没关系。。。

同样的电机,用多一点S的电池,电流小一些,发热小一些。
同样S的电池,容量约大时间越长。。。当然,也越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电池哪怕你用100AH的容量,也跟实际输出电流没多大关系。

 赞同!
这个问题犯糊涂的建议回去修炼下初中物理课程。

网友D(2012-02-09):
还是看不明白,如果电池电压是11.1V容量不理,电调是30A时那电池的放电C数应该选20C?30C?35C?还是不用理会?

网友:
好比可载重5吨的卡车,只拉2吨货行么?手头的油门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看不明白,如果电池电压是11.1V容量不理,电调是30A时那电池的放电C数应该选20C?30C?35C?还是不用理会?

C数只能描述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能代表你实际使用的电流数,重要的还是桨和电机的搭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学物理没学好吧  电流什么时候和电源搭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