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失败想买现成的求推荐

楼主(2011-05-11):
上次买的那个1:24的M1A2没有悬挂,自己搞了半天实在搞不定。。。每天看着各位车长玩的happy。羡慕啊。刚才在淘宝看了下这个1:16的恒龙的车车太多了。什么加强版、升级版、冒烟版太多了。人都搞晕了。求推荐,预算400左右。型号:德国Ⅲ号吧。  大家推荐下下吧。谢谢了。有合适的淘宝店家PM给我吧。谢谢了

网友A:
400元的不能太好的!恒龙怎么也得是钢波箱,金属驱动轮.金属履带.  负重轮不用金属的也行!就这2样金属400貌似不够吧!我买的一千多,所有轮都是金属的,金属履带,钢波,大电!玩着凑合,还得换天地飞6A加上威驰声组,一个声组就500多,要是买金属挂钩,金属空滤,金属排气等又得300多,你想好了在买,400多的坦克你玩几天就没意思了,要改就得花很多钱!不如一步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还处于无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元的不能太好的!恒龙怎么也得是钢波箱,金属驱动轮.金属履带.  负重轮不用金属的也行!就这2样金属400貌似不够吧!我买的一千多,所有轮都是金属的,金属履带,钢波,大电!玩着凑合,还得换天地飞6A加上威驰声组,一个声组 ...

兄台分析得透彻!看来俺只能“望车兴叹”了!

网友:
400真不能买多好,塑料拼接履带塑料波箱300多就够了,3号体积小,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
还是玩坦克世界吧楼主

网友:
400块的,只能是塑料版的吧。不给力。过后还要折腾

网友:
标题

塑料比例控版本368左右,金属履带锌合金波箱的499,我买的499可惜波箱不经用,如果预算不多先上合金波箱,过段时间再买个120的钢波箱换上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不是入坑,是***掉坑里了!摔的不轻!哈哈...我花了将近2000了,这些话都是我拿钱暂出的经验之谈!金属履带,钢波,金属驱动,诱导,负重轮,金属发烟器,金属排气管,金属空滤,灯,工具箱,千斤顶等等..老多金属的了,一个该死的威驰声组就花了500多,天地飞6A,还是最一般的货色还花了200多!这钱可真毛呀!一花就没!可恒龙并不给力,其他的最重要的,比如车体,炮塔,都是塑料的,好脆呀...所以我决定还是高烧玩金属豹2吧!钱花的多,但的确爽!呵呵....

网友:
不知道自己做一台,会是什么成本

网友:
不过仿制挺头痛的啊!600左右的预算还行的

网友:
自己做的话,成本就更大了,少说几千块,多了没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我家这做CNC虎1,有图纸的情况下5000以上(指的是金属拼接底盘,金属车体,金属炮塔,金属炮管,)没算内部零件和细微的仿真零件,要是造履带比买现成的贵很多!要造就造豹2,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你的金属排气筒什么的是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