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浆平衡其实没必要那么复杂

楼主(2011-05-11):
我也是新手,一路走来,觉得大浆只要做静平衡就可以了,我3副木浆都是这样做的,都没什么大震动,悬挺很稳,

网友:
那是你运气好

网友:
我也看过一些老鸟的帖,说不找重心也可以,不知是否?

网友A:
搞两块硬币,用胶水一个粘在根部
另一个粘在末端

静平衡完全OK

你飞飞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两块硬币,用胶水一个粘在根部
另一个粘在末端

静平衡完全OK

你飞飞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两块硬币,用胶水一个粘在根部
另一个粘在末端

静平衡完全OK

你飞飞试试

这也太极端了吧?桨的重心偏差不太的情况下,只做静平衡,效果如何呢?

楼主:
搞两块硬币,用胶水一个粘在根部
另一个粘在末端

静平衡肯定达不到

网友B:
桨从来不做任何平衡的人飘过。。。。
新桨直接拆包装机使用,无任何问题

网友:
大桨就是只需做静平衡就行了,包括那种找重心的方法其实也只是在做静平衡~
PS:质量相同与静平衡是两回事~

网友:
动平衡好了可以牺牲静平衡,动平衡更重要。做好静平衡有时可以提升一些动平衡,但是有些重量不同的桨,静平衡后反而有双桨、震动,不平衡就很好

网友C:
坛子上混的,绝大多数分不清楚什么是静平衡,什么是动平衡,就在这里信口雌黄

网友D:
再PS:大桨上做动平衡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事情,事实上连真机的大桨也没人去做动平衡的~
PS又PS:大家常做的跷跷板式的平衡其实只是静平衡,绝非什么动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PS:大桨上做动平衡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事情,事实上连真机的大桨也没人去做动平衡的~
PS又PS:大家常做的跷跷板式的平衡其实只是静平衡,绝非什么动平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再PS:大桨上做动平衡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事情,事实上连真机的大桨也没人去做动平衡的~
PS又PS:大家常做的跷跷板式的平衡其实只是静平衡,绝非什么动平衡~

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从来不做任何平衡的人飘过。。。。
新桨直接拆包装机使用,无任何问题

Me 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子上混的,绝大多数分不清楚什么是静平衡,什么是动平衡,就在这里信口雌黄

也包括你吧?
12楼说的对

网友:
表示从来没有做什么平衡!直接装直接去爽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的吗??

假的,我乱说的,你千万别信~

网友:
那些说什么做动平衡的你用什么做动平衡??做个来我看看!!
虽然我玩直机是新手,但是常识还是有的,说要做动平衡的先去汽车修理厂看看动平衡是怎么做的再来说!!!

网友:
说详细点,去汽车4S店看看车轮动平衡是怎么做的再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的,我乱说的,你千万别信~

汗……

网友:
我们做的那叫单支桨的重量配平和一副桨的静平衡
动平衡是要带悬翼头一起做的,测质心偏摆与转速之间的曲线关系

网友:
原来我们做的不是动平衡

网友:
只称重量的路过, 半年来都用玻纤桨,感觉还好。。。。。

网友:
汽车发动机曲轴要做动平衡,专门有一套设备,直升机大桨其实只需做静平衡。

网友F(2012-07-06):
 垃圾木浆啥都没做,还可以脱控算神马水平

网友G:
一只桨都能飞,说明什么?说明根本不用管重心在哪里
只要两支重量一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只桨都能飞,说明什么?说明根本不用管重心在哪里
只要两支重量一样就行了

网友:
反正我是搞不清楚什么动平衡还是静平衡,一是重量,二是重心,OK了就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从来不做任何平衡的人飘过。。。。
新桨直接拆包装机使用,无任何问题

我也是这样的,基本无视。。。

网友H:
标题

个人见解,都是找平衡,能做静平衡何必再做动平衡。做不了或不好做静平衡才做动平衡。还有做了静平衡还有振动的才要做动平衡,但这种情况应该都是桨夹或中联的精度不足造成的。

网友:
我想問你是飛什麼機, 科技進步了.產品質量好了不等於可以把應該懂得知識省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见解,都是找平衡,能做静平衡何必再做动平衡。做不了或不好做静平衡才做动平衡。还有做了静平衡还有振动的才要做动平衡,但这种情况应该都是桨夹或中联的精度不足造成的。

先去搞清楚什麼是重心平衡點, 加速引力 , 加速離心力及g-force 的關係再說吧
你沒碰到問題不等於這個技術要求不存在...
影響大細跟你飛什麼機, 槳是什麼質量 轉速都有關係..不要亂說亂話笑死人呢.

网友:
说实话,个人感觉木浆可以什么都不做,因为做平了上去也可能不平
上去转一下,没明显又浆就上了

玻纤的话称个重,翘翘板一下就行了
感觉玻纤做工好的话密度蛮平均的,称重没问题的话翘翘板也基本没问题的

网友:
大部分人都说对了,我是潜水的?

网友:
标题

现在大桨基本做过配对,拆包装就用没问题。
试过木桨启动时,450上下10-30cm范围内乱跳,查了很久震动,不能完全消除,后来换上富丽的碳纤桨,立马安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从来不做任何平衡的人飘过。。。。
新桨直接拆包装机使用,无任何问题

新桨的话,在出厂前一般都作好平衡的

网友(2012-09-01):
只用电子称称了下~~~~~~~~~

网友:
我是先配好重量,再用相等质量的胶布配好重心就完事了

网友:
印象里动平衡是转动中心为惯性主轴时转动不产生附加动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两块硬币,用胶水一个粘在根部
另一个粘在末端

哥们 你还不明白啥是静平衡吧   不是说重量相等  是两片桨能平衡  但是重心和重量不一定相等·····

网友:
动平衡是做不了的,只能做静平衡。

网友:
其实就大浆而言,动平衡和静平衡是基本一样的,ls有些说不一样的,是那些有轴向厚度的东西,比如车轮,车轮静平衡就是在轴上自转不会有一个方向向下的趋势(这个容易实现)。但车轮即使静平衡了(既是说重心在轴上)但在不同的轴面上,重心却不在轴上(只是整个轮和起来后重心偏移量抵消到了轴上了),所以转动后,轴就是周期性的摆动,这就是动不平衡。但旋翼是很薄的东西,所以只要静平衡了,也就看做是动平衡了

网友:
只有轴类和盘类零件需要做动平衡,大桨这种两根的结构根本不用做什么“动平衡”

网友:
螺旋桨的动平衡,不只是质量平衡,还涉及到气动平衡,和汽修店检验车轮的动平衡机根本不同。
小螺旋桨一般不错动平衡,25厘米以上的才会这么干,一般做两个转速,一个低,一个高,那是厂里面干的,个人根本没办法做。

网友:
很复杂看晕了

网友:
我也从来没做过动静平衡

网友:
我只做 动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两块硬币,用胶水一个粘在根部
另一个粘在末端

那些单桨飞行的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2012-12-02):
哎,还是科普下那些觉得要做动平衡的吧.直升机螺旋桨最高也就那么两千几百转,小飞机倒是能几千转,又能咋?浆只用做了平衡就可以了,我们做平衡时,称得都是浆的末端,这意味着两边浆平衡时,两个浆的中重心也一样,向有人说卦硬币的说法,这只能说两个浆质量一样,当在平衡器上时,两重量的一样的浆重心向外的一定下沉,因为杠杆原理,除非你没上过初中...
动平衡针对涡轮用的多,1是浆叶多,做不了静平衡.2是转速太大.中连的毫克级偏心都会是强烈震动.

网友:
还没学到这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垃圾木浆啥都没做,还可以脱控算神马水平

垃圾木浆怎么调都是双浆怎么破

网友I: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基本上静平衡过了,动平衡也是差不多的,因为力矩平衡了,角动量自然也会平衡

网友:
大学 《机械原理》 讲了 动 静平衡的 自己去看

网友:
动静平衡解释,自己可以看一下

网友:
越专业看得越胡里胡涂,飞我直机去管你平不平衡.

网友:
怪不得老鳥都不喜歡留言
不錯, 以今天的質量, 廠家的確做的比以前好多了.
數十元的槳也很平衡, 木槳也沒以前那麼過份.
但技術就是技術, 你可以說今天省了很多時間, 但不代表技術不存在.只是廠家替你做好而以.
再者, rp 每人不同, 並到了問題是找出原理及解決方案,而不是亂吹自說

你問我一般450 及600 的便宜槳 不平衡怎辦,我也會說直接換了省時.
但至少也要知道問題所在.

由其看太多飛450的半桶水, jj 震得陀螺也想死. 就一味高轉, 高轉了就像不再震動, 其實只是更高頻的震動.
根本就不好飛, 再者對所有零件都不健康.
便宜貨沒所謂, 要是500 ,600 ,700 . 飛到散架都不知怎麼回事.
會出人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