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的自检

楼主(2011-05-11):
搞了一下午MB。。。现在有个自检的问题。。想问问在用的朋友。。

开通电源后。1 状态灯就不说了。那个正常。2 A-N 会有顺序的来回闪。然后是A-G来回闪。。期间斜盘 上下抖3次。。3 状态灯是蓝色或红色(锁尾与不锁尾模式)。。4。MB开始工作。。
我的疑问是。。我的 A-G来回闪好几次后。。最后是定在E上边一直亮着。。大概5秒左右。然后灭掉。。。期间状态灯正常显示蓝或红 和斜盘抖3次。。自检完成后。。。工作正常。

不太清楚 定在E上边 是正常不。。。

网友:
没有MB的,路过,拿分,沙发!

网友:
   看一段MB对频的视频! 几次!

网友A:
我的也是    你的飞行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你的飞行正常吗

还没飞。。正在装机。。不过自检后。。。我挪动机身。斜盘会自动修正。。。应该就是正常了。。

网友:
“最后是定在E上边一直亮着。。大概5秒左右。然后灭掉”
这个表示你的锁尾的感度值
不信你就改动一下陀螺感度,幅度大点,然后你就会看到这次不是在“E”的位置了

楼主:
这个表示你的锁尾的感度值

感度设置的不当么。。

楼主:
我去试试。。

网友:
试玩马上回来汇报

网友:
我的也是 正常的,比如你试一下 普通模式尾感度30 熄火模式感度50 你在这两开关之间切换 灯就会变化

楼主:
结合着说明书第59页 细看了一遍。。。

自检最后。。那个灯停在哪个上边。。代表着你设置的感度值。。设置的值不一样。。意味着灯也不一样。

明白了。。。

谢了。。。。zqi

网友:
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