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给舵臂打眼

楼主(2011-05-11):
新买的舵机臂上都没有螺纹而且明显比球头上的螺纹小,直接拧上去不太可能,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舵机臂上都没有螺纹而且明显比球头上的螺纹小,直接拧上去不太可能,那该怎么办呢?
               用开孔器稍稍扩一点就是!然后旋入球头! 背端多用螺母锁紧即是!

网友:
电钻,用1.5mm钻头

网友:
阳台侠说的对

网友:
量下球头上的螺纹 找个合适的丝锥攻下最好.

网友:
找一根舵杆,用火机烧红直接穿过 (第一要快速)

网友:
我是用小一点的自攻螺丝,拧进去一点,在拧出来,这样就可以啦~

网友:
直接扭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电钻,用钢丝做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