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自配甲醇燃油问题

楼主(2011-05-11):
今天尝试自配燃油,蓖麻油20%,甲醇80%。(搞不到硝基甲烷)发现根本不溶,配出白色乳浊液。静置分层。求解!

网友:
有可能甲醇水份重,我都是自配油的,下班玩4箱油就食饭没出过问题

网友:
甲醇水份重

甲醇水份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尝试自配燃油,蓖麻油20%,甲醇80%。(搞不到硝基甲烷)发现根本不溶,配出白色乳浊液。静置分层。求解!

很明显,甲醇不纯,含水。
我买的合成甲醇配的油,现在已经放8年多,还没有分层。

网友:
合成甲醇闻起来,是淡淡的酒精味道。

合成甲醇闻起来,是淡淡的酒精味道。
其它不好的甲醇闻起来,有点臭。
也买过不好的甲醇,最后都烧火锅了。

网友:
买分析纯,没问题。天冷有白色絮状沉淀,沉几天后,用上面的。没看过分层的。

楼主:
分析纯500mL规格,99.5%。肯定含水但不超过0.5%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A:
用硫酸铜(如果是兰色的五水合硫酸铜的话先烧一下,脱结晶水)放入,如变蓝就有水
加生石灰:loveliness:

楼主:
蓖麻油是从淘宝买的,会不会问题它身上。号称是精制蓖麻油

网友:
植物油鉴定提纯复杂,你就别折腾了,再买其它的试试吧
顺便建议:直接再搞点普通硝酸,你就可以上液推了
化学专业

网友:
甲醇不纯!含水太多!容器不干燥或不密封!水刷过的容器一定要干透,烘干也行。再有阴雨潮湿天气不要调配燃料。我就配制几升燃料,然后分装在几瓶可乐瓶中,事先充分干燥的瓶放一年多了也没事,临时刷洗的就很快分层了,一摇就成乳白色,放一会就分层。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试试!:loveliness:

网友:
肯定买的是乙醇!乙醇会分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硫酸铜(如果是兰色的五水合硫酸铜的话先烧一下,脱结晶水)放入,如变蓝就有水
加生石灰:loveliness:

哈哈,当年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有买到生石灰,就买了几个大包装的旺旺雪饼,雪饼分给弟弟吃,里面的干燥剂(其实就是生石灰)就导入油桶内,使劲摇晃,放置2天后就好了,用后基本没有发现问题。不过最好还是过滤一下,千万不要把石灰杂质混到发动机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