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功放用在天7上行不?

楼主(2011-05-11):
想用天7搞FPV,距离大约3KM
问一下用那种在淘宝搜索“2.4g 放大器 2000mw”找到的280左右的放大器行不?
再配合12dbi的这种定向天线最远能飞多远?

网友:
看不到图,图要先下到本地再上传。

网友:
想改功率??

楼主:
图等晚上重新传,怕功率不够,所以想改功率.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有啥不可?    只要是2.4g的      都行   不过你得改一下线的接头

楼主:
有时间买一个试试.....

网友:
用什么功放~~~直接加定向距离起码翻3倍

网友:
这么大功率,如果用定向天线,可在全可视范围使用,在天线高度25米、飞行高度不低于25米情况下,理论上可达50KM,不过天线一定要对准,不然就没搞了。

网友(2011-06-10):
发 射功放还上FM 的爽吧。。。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那么远,你怎么看得见。图传也没那么远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