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D 个碳杆切割器,切出来那个圆润啊

楼主(2011-05-11):
平常用剪刀偏口钳切碳杆总是把碳杆头弄劈,不美观不说还影响强度。用电磨加切割片又弄得满处烟尘。于是乎咱就D它个低碳环保的。

找到一块铝质三角铁

在大致的位置打好眼

再找上几个小帮手

组合好的样子

把碳杆插入合适的眼中,轻压刀片然后用手转动碳杆就能又快又整齐的切下碳杆了。

另外图上所有的配件还能组合成另外一个很有用的小工具,请开动脑筋自行研发

网友A:
切EPP平行线用的

网友:
我都是用刀转着切的,和你这个切法实际一样。

网友:
跟我的方法一摸一样,呵呵~~

网友B:
刀片压到桌子上的碳棒 然后划一下 碳棒会跟着转圈 掰一下 搞定.... 粗的多划两下

网友:
用小锉刀磨几下就断啦,也没多少粉末的。

网友:
小工具很实用。

网友:
很佩服大哥的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片压到桌子上的碳棒 然后划一下 碳棒会跟着转圈 掰一下 搞定.... 粗的多划两下

还是这样简单

网友:
顶您好思路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
一直用锉刀……粗的也能磨

网友:
我一般用电磨树脂切割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EPP平行线用的

哈哈,猜的差不多了,不过王子这一回答就又增加了一项功能

网友:
没话说,强大

网友:
很不错的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