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DS K-7XII 斜盘混控调节问题

楼主(2011-05-11):
本人是新手,入手 KDS 450Q 陀螺仪版几天,还未敢飞。

新版的K-7XII的说明书上的 “PLA 斜盘混控设置” 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1,什么是斜盘混控 ?有什么作用?

2,说明书上说可以改变混控项:AIL(副翼)ELE(升降)PIT(螺距) ,请问这三个是一起混控还是只   混控一个?

3,说明书上说可以调节混控值(-100 到 +100   缺省值是 +50 ),但在遥控器上查看到的是  AIL(副翼) +50      ELe(升降) -50     PIT(螺距)     +70  不知道对不对?

4,数值的大小是什么作用?是 混控比 还是 陀机灵敏度 还是 陀机行程量 还是其他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知道?

网友(2012-06-24):
我也想知道这三个数值一般是多少,前几天去一个店里修机子,他给调到45,-45,100了,感觉没以前灵活了,但是以前是多少数值没注意。要想灵活点如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