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DS K-7XII 斜盘混控调节问题

楼主(2011-05-11):
本人是新手,入手 KDS 450Q 陀螺仪版几天,还未敢飞。

新版的K-7XII的说明书上的 “PLA 斜盘混控设置” 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1,什么是斜盘混控 ?有什么作用?

2,说明书上说可以改变混控项:AIL(副翼)ELE(升降)PIT(螺距) ,请问这三个是一起混控还是只   混控一个?

3,说明书上说可以调节混控值(-100 到 +100   缺省值是 +50 ),但在遥控器上查看到原厂的数值是  AIL(副翼) +50       ELe(升降) -50(负数?)           PIT(螺距) +70     不知道原厂的数值对不对?

4,数值的大小是什么作用?是 混控比 还是 陀机灵敏度 还是 陀机行程量 还是其他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我的除了50就100 没见70的

网友:
是混控比,三个舵机一起控制的。

以升降通道为例,你调节某个通道的EPA,只能改变这个通道的舵机的行程,打升降的时候,其他舵机不会有行程变化。 但如果你调节PLA的ELE,那么三个舵机在打升降时候的行程会同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