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HP服务器风扇第一波。

楼主(2011-05-11):
上周看了胡泽林大大的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8322&;extra=page%3D3,讲的是他手头的HP服务器风扇的事。
我留了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QQ里说得不方便,干脆让他寄过来,帮忙看看。
顺风真是快啊,周日都想送货。可我就不是个勤快人,周一才拿到。
周一,周二晚上都有应酬。。今天晚上才得空,拿起来折腾折腾。
拆下电机时,发现轴和扇叶是紧配合的。想拆下来,就要硬砸。太晚了,会吵到家人。再找个时间(可能是明天)弄吧。

先拍个完整照

先拍个完整照

俯视图

俯视图

菊花图

菊花图

第一次拆解

第一次拆解

看涵道扇叶

看涵道扇叶

菊花细节图,三颗螺丝有两颗滑丝,

菊花细节图,三颗螺丝有两颗滑丝,

这是我的简易工具,拆螺丝利器

这是我的简易工具,拆螺丝利器

打洞的间隙,顺道量下涵道内径,66.74MM

打洞的间隙,顺道量下涵道内径,66.74MM

耶,全部让我撬下来了。。

耶,全部让我撬下来了。。

一拔就拔下来了。。

一拔就拔下来了。。

还挺大一个电机的。

还挺大一个电机的。

网友:
想要那个6叶的 喊道风扇哈

网友:
这东东原来使用电压多少?? 16A内转子,外观看上去貌似有点强悍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5A
我的一台机器有10个 这样的风扇!!!!!

12V DC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风扇应该都是智能温控调速的吧,10个开足马力的话接近2000W了    现场声浪那是一个效果了得

另外上面的电机风扇散热孔设计很不错,给电机本身散热,延长寿命,有心的航模厂家估计可以仿效一下了

楼主:
今天完全拆解了。。太晚了,明晚再上图。
我测了KV了、低得吓人。才KV765

楼主:
在接电调的情况下,12V下全速达不到16.5A。原因还在研究中。

一切看明天的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机房的风扇 都是全速的  哈哈
有10几台 这样的机器
每台有10 的风扇
你去过后那声音叫你 一辈子忘不了!!!!
嘻嘻
机箱气流分析图
  该技术通过物理或逻辑位置,监控和管理单个和组服务器。同时,监控重要的功率信息,包括:能耗、BTU/小时输出,机箱空气温度。另外,基于策略的管理具有:
  1.根据功率上限策略:设置BTU/小时或功率阀值。
  2.临时节能策略:设置一天的某个时间,将优先级较低的服务器置于较低的电源状态。
  3.严重的设施问题:如果发生严重的设施问题,将优先级较低的服务器置于较低的电源状态。
  4.节能策略:将所有功率域中的服务器设置为动态电源调节。
  惠普散热技术介绍:
  最后,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惠普在刀片领域的散热技术。在介绍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现有散热体系架构:目前机架服务器都采用内部几个小型局部风扇布局,这样会造成成本较高、功率较大、散热能力差,需要与供电负荷扩展、必要时提供散热功能、仅对安装的设备进行散热、消费功率和空间。除此之外,传统机架服务器采用较大型的集中散热风扇占用空间、冗余性较差、有漏气通道、需要过渡供应、需要最高的供电负荷付费、有噪音。

  Active Cool风扇
  Active Cool风扇技术
  Active Cool风扇技术拥有高风量(CFM)、高风压、最佳噪音效果、最佳功耗等特点,可仅使用100瓦电力冷却16台刀片服务器。其设计理念基于飞行器技术,扇叶转速达136英里/小时,在产生强劲气流的同时比传统风扇设计耗电量更低,在该技术正在申请20项专利,能够轻松扩展以适应未来要求最苛刻的产品蓝图要求。

网友:
好多轴承~~

网友:
有卖个给我啊

网友(2011-07-02):
这个风扇太贵了,是HP找人花重金设计的涡轮风扇。1个1000多。我这里有的是。

网友(2020-05-11):
这风扇我也有,同款C8000的HP刀箱服务器上的。它上边的驱动板接口定义有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