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如何将独眼龙5.0的失控保护状态设置成自动返航 ...
急!!!如何将独眼龙5.0的失控保护状态设置成自动返航??

楼主(2011-05-11):
说明书上说:可将手/自驾切换通道的失控保护设
置为自动返航状态,怎么详细设定,哪位大侠给详细的说说???
设备是10C和ff9,原配的接收机
设定好了后如何在地面验证?
在线等!!!

网友A:
遥控器设置赛
fail-safe

网友A:
地面关控,拿着飞机转圈圈,看舵面变化方向

网友A:
室外空旷地方哈,先要搜到星才行。

网友B:
哎!看来还要我解释
首先确定一个旋钮为你的模式切换键
设置遥控器失控保护F/S功能
油门到飞机至少可以保持飞行的舵量
模式切换旋钮打入:返航位置
设置就好了

楼主:
看懂了!谢谢各位!
还有一个问题:AUTO WAYPOINT:自动航点切换功能,选择Y,则会自动切换到下一航点;选择N,则会在
当前航点上空进行预设盘旋(参考后面的盘旋参数设定),需要操纵手利用旋钮手动切换到
下一航点。
我设定几个航点!都选择N后!操纵手利用旋钮手动切换到
下一航点。
这个旋钮怎么设定???

网友B:
首先确定一个旋钮为你的模式切换键
拧动这个旋钮切换下一航点!哎!一点都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