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为XA的AHRS打造最给力“奶罩”吸振!!!

楼主(2011-05-12):
XA的AHRS最怕振,有时就因为高频振大了,会导致失控!

于是想尽办法减振~!有一晚在冲凉的时候头脑特别清醒,突然想到一个办法~!(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冲凉时候办法就源源不断,出来之后很快冷却,哈哈),这次肯定了这个办法没冷却。
平时用电脑上QQ狂打字!!就想起键盘弹性十足,但又不是弹簧做的,是一种白色软软的像个奶罩那样的“奶罩”支撑的!!!这种“奶罩”敢肯定会吸振,但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们分析一下“罩奶”?:这种是胶做的,应该是所谓的硅胶,弹性十足,也没弹簧钢性强和反弹力大,有一种老A所说的阻泥效果~!在吸振时不会出现共振~!

楼主:
于是开始改造一下传感AHRS的吸振:本身AHRS很轻怕效果不好,要找一块铁块加重,发现CPU的钢盖刚刚好大小,(注意有电子罗盘兄弟测试一下有没有影响先)这次我用硅胶704,很不错的胶水,十分钟左右就干了而且还有弹性!
先把AHRS和CPU盖粘好,干后就剪一块4个“奶罩”的,位置也刚刚好的!粘好干了之后,放在手机上来电测试OK,但振动还有一点点,于是再加层,干后又来电测试,哈哈效果理想,真的很理想~!下一步就粘飞机上~!

楼主:
干后经过通电测试,我没什么仪器就凭双手测试:先用手拿着,加油到悬停位置。轻轻放手。飞机悬停一切正常~!再捉住,用手指触摸AHRS,没有感觉到振动!
总结:现在的效果是可以,还要在外场试飞,才能确定实用,不过相信“奶罩”吸振是不错的方法!
老兄们看了,要发表一下意见哦~!

楼主:
图十四,晕,发图为什么说无效呢~!要一张张传~!

最新视频:

网友:
非常不错的方法

网友:
DIY得真好,不过这个奶罩会不会太软?

楼主:
键盘奶罩太软可以做一层~!不过,你试一下做二层就知道了!可以用硅胶密封~!真空也得~!

网友:
哈哈,整成空气弹簧隔振器了

网友:
我是用的这个

网友:
杨的这个玩意买3M的还不错,很隔音啊

网友A:
不错。。。来电振动来测试是个好方法。。。接上调参软件示波,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效果。。。

不过貌似硅胶减震有个缺 陷,纵向减震效果好,但横向减震就比海绵的差些,AHRS在空中是需要三维方向减震。。。

网友:
想法真好 哈哈

网友:
2X2超级“奶罩”

网友:
 我很担心那些白色的胶水抗震怎么样 要是震着震着脱落了就悲剧了

网友:
虽然高频振动解决了,但是低频呢?是否会自己简谐振动?是否传感器姿态会稍许延迟?想法很新颖~狂顶

网友:
想象力丰富

网友:
太软了,效果也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来电振动来测试是个好方法。。。接上调参软件示波,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效果。。。

不过貌似硅胶减震有个缺 陷,纵向减震效果好,但横向减震就比海绵的差些,AHRS在空中是需要三维方向减震。。。

什么来电振动啊 我用的是跳蛋来测试

网友:
顶起来,请问下楼主不知道FC1212的飞控Y4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Y4设置很简单,在电机表那里设置,
比如前面二轴分别从左是M1。右M2,后轴上面的是M3,下面的是M4,
油门的M1,M2,M3,M4不变,都是100%
府冲:M1,M2是-100%,M3.M4是100%(如果发现反向就把正负调换)
横滚:M1是-100,M2是100% 。M3,M4是0%(如果发现反向就把正负调换)
旋转:M1,M2是0%,M3是100,M4是-100(如果发现反向就把正负调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来电振动啊 我用的是跳蛋来测试

跳蛋................  楼主是坏淫。

楼主:
不是我`~是杨

网友:
快上视频啦。这么好的办法,改天得去找个键盘了。

网友:
空气悬挂!!!!奇思妙想!!

网友:
很有创意啊

网友:
发图问题,论坛首页就有解决办法。找找看。

网友:
翻过来会掉吗?

网友:
用硅胶片子。

网友:
淫民的创意是伟大的

网友:
飞一般的感觉吧

网友:
明天试试看,等你

网友:
我也有跳蛋 秋要不要给你测试用 没毒的

网友:
你拆个CDROM,看看那个架子是如何做减振的。比你的方法好。

网友:
有必要吗

楼主:
大家都说光驱减振的效果好`~!我就特意拆了一个光驱测试~!
看图,这个光驱还是双重吸振的!老办法放手机上去来电测试!
结果:效果一般是能吸振,但凭感觉,桌面能感受到振动!所以说只能吸3/1振动!如果在多轴飞机上,可能效果不理想
应该是吸振胶比较硬,适合挂重物减振吧~!
对于AHRS这么小东西,比手机还轻几倍!用“奶罩”吸振就很合适了~!
大家试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D:
楼主,您可以去报废的车用CD机里去找找,那里面有四个给CD盘和光头减振用的小胶墩,那个东西其实不是实心橡胶的,而是个胶套,里面装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很软的,感觉那个减震效果也不错,您可以试下。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又看到LZ就是那个三轴拍婚礼的
不过能够镜头旋转 再飞高点就好了 像爬行

网友G:
 貌似空气减震了。

网友H(2011-06-28):
太有想法了.

网友H:
这个AHRS的姿态数据用什么协议读取出来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哦.

网友I(2013-02-25):
回去试试。

网友J:
老兄,怎么把当年对XA的激情帖挖出来呢!!!
令我想起当年。。。。对XA热情。
现在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