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越Pro皮带版和sport哪个好?哪个更适合新手?

楼主(2011-05-12):
请教,飞越Pro皮带版和sport哪个好?哪个更适合新手?还有淘宝那个飞越pro外销版300多元和580元的有什么区别,买过的来说下,谢谢了!

网友A:
300多的是山寨..580的是正品..质量相差很远.
新手飞SPORT比较划算...PRO炸鸡成本稍微高一点.

网友:
别买300多的,那是外销版

网友:
外销是不是指出口?

网友B:
喜欢皮带就sport喜欢轴传就pro

网友:
我个人认为PRO直驱皮带 版比轴传的要好

网友:
PRO设计好点,只要炸机少就上。新手炸机多还是SPORT

网友:
感覺pro 的要穩當些, 也沒有那麼震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皮带就sport喜欢轴传就pro

我还是比较喜欢轴传的,听说轴传炸机成本高.想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
轴传动好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轴传主要是炸机容易扫前后传动伞齿,或者是传动轴开裂。这些东西都比一个皮带贵吧。

网友:
推荐sport         pro装机比较麻烦

网友:
pro皮带直驱版

网友:
PRO皮带版

网友:
上SPORT吧,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多的是山寨..580的是正品

这话很搞笑!!!

2个都是山寨~~~ 只是山寨里搞的阶级之分

网友D:
感觉300多的和580的没什么区别
有谁感觉到这俩款机子有什么区别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300多的和580的没什么区别
有谁感觉到这俩款机子有什么区别了呢?

主要区别是580的侧板边缘打磨过,光滑一些。。。 还有580的包装好看点,而且是彩印 + 没有序列号的镭射贴纸 (模仿亚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区别是580的侧板边缘打磨过,光滑一些。。。 还有580的包装好看点,而且是彩印 + 没有序列号的镭射贴纸 (模仿亚拓的)

你用过的

网友:
接着说说350的和580的区别 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差了这么多?

网友:
就买350的好了,省下200多买冰人升级件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过的

我没用过~~ 因为我怕死~~~
但是我帮人装过。。。。

网友:
真没啥区别

网友:
我买的就是380的,纤维板厚度一样,毛边多一点,尾波箱有点简易,和其他型号不一样。球头都是分体式的。T头和斜盘没打字,稍微粗糙一点。配的木桨,电池安装座没印字。我觉得值这个价,反正飞着飞着很多零件都换掉了,最开始差一点没甚么,何况飞机的手感其实还可以

网友:
什么飞机都有人会飞

网友:
300多的皮带版侧板没有打磨,螺丝差一些,最不爽的就是旋翼头上面的轴套螺丝都是十字的,580块钱的都是清一色内六角螺丝+内六角球头,拆装都方便得多,而且从轴承的精度,金属件的做工来说都是580那款好些,带的还是碳桨,皮带版里的是木桨。
因此建议LZ买轴传的,其实轴传没有那么不省心,我炸了好几次就换过一根尾传动轴。

楼主:
380那款侧板好像是一体的

网友:
380那套换了螺丝莫非就是580那套?

网友:
标题

买五八零的没错

网友:
支持楼主上pro,我刚刚买了580的那款

网友:
sport升级v3轴传,杠杠的。pro修的时候装螺丝装的手起泡

网友:
我的380元PRO慢慢炸成了580元的。用了一些冰人配件。JJ最开始是哪种并不重要,可以往好了升级,也可以降级。新手用不了多久就得换一大堆零件,也就机身还是原厂的

网友:
我买的PRO 580的那种350的美用过!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那350的 和 398的 和  PRO 限量套装五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2011-06-18):
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看了半天没头序,建议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