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构思的一种增加风扇气流的方法

楼主(2011-05-12):
在一个函道风扇的尾部开几个导流孔,这样因为函道尾部的气流高速低压,所以外面的空气就会被吸进来,在电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整个函道的排气量。欢迎探讨。

网友:
那个地方是低压区吗?如果是低压区应该后面也会吸进空气啊,那个地方应该是被风扇压缩的高压空气区

我又说话了,偶错了

网友:
如果函道 通风不畅  容易从你开的那个导流孔 往外排气

网友:
你开了孔  里面压力减小  风速应该变小 不会变大

楼主:
因为高速的气流直接与大气相通所以是低压,如果是在密闭的容器才是高压

网友:
感觉是排气不是吸气

网友A:
打几个洞貌似没用

如果在这个洞的地方,增加有方向的导流管,会不会有用

就怕变成乱流

网友:
试试可行不?

网友:
吸入额外的空气 ,后边气压又高了  ,前边进气就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几个洞貌似没用

如果在这个洞的地方,增加有方向的导流管,会不会有用

就怕变成乱流

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地方就相当于涡轮发动机燃烧室外的喷管区域,约靠近风扇压力越高,到最后面压力最低,但是那也比大气压要高,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这样做 尾部的高速气流会减小 推理会下降 如果你的道理行的同的话 为什么后面要加那么长的导风管? 直接在风扇后面开口不更好?

网友:
不懂。想听正确的解释

网友B:
前面进气的地方才是低压,后面的管内因为气体出去的延迟导致被压缩产生高压,开个洞应该会“漏气”的
谁去搞个小风洞做下试验啊?

网友C:
函道风扇主要是靠拉力还是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函道风扇主要是靠拉力还是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进气的地方才是低压,后面的管内因为气体出去的延迟导致被压缩产生高压,开个洞应该会“漏气”的
谁去搞个小风洞做下试验啊?

谁帮我去申请个专利

网友D:
楼主在水龙头前的水管转两个孔,看看水龙头出水的水压力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
根据伯努利原理,开孔的位置应该是往里面进气,射流真空泵、喷漆用的喷枪都是这个原理
丹尼尔·伯努利在1726年首先提出时的内容就是:在水流或气流里,如果速度小,压强就大,如果速度大,压强就小。这个原理当然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谈它。下面是一些通俗些的解释:

  向AB管吹进空气。如果管的切面小(像a处),空气的速度就大;而在切面大的地方(像b处),空气的速度就小。在速度大的地方压力小,速度小的地方压力大。因为a处的空气压力小,所以C管里的液体就上升;同时b处的比较大的空气压力使D管里的液体下降。在图215中,T管是固定在铜制的圆盘DD上的;空气从T管里出来以后,还要擦过另外一个跟T管不相连的圆盘dd。两个圆盘之间的空气的流速很大,但是这个速度越接近盘边降低得越快,因为气流从两盘之间流出来,切面在迅速加大,再加上惯性在逐渐被克服,但是圆盘四周的空气压力是很大的,因为这里的气流速度小;而圆盘之间的空气压力却很小,因为这里的气流速度大。因此圆盘四周的空气使圆盘互相接近的作用比两圆盘之间的气流要想推开圆盘的作用大;结果是,从T管里吹出的气流越强,圆盘dd被吸向圆盘DD的力也越大。

  图216和图215相似,所不同的只是用了水。如果圆盘DD的边缘是向上弯曲的,那么在圆盘DD上迅速流动着的水会从原来比较低的水面自己上升到跟水槽里的静水面一般高。因此圆盘下面的静水就比圆盘上面的动水有更高的压力,结果就使圆盘上升。轴P的用途是不让圆盘向旁边移动。

  图217画的是一个飘浮在气流里的很轻的小球。气流冲击着小球,不让它落下来。当小球一跳出气流,周围的空气就会把它推回到气流里,因为周围的空气速度小,压力大,而气流里的空气速度大,压力小。

  图218中的两艘船在静水里并排航行着,或者是并排地停在流动着的水里。两艘船之间的水面比较窄,所以这里的水的流速就比两船外侧的水的流速高,压力比两船外侧的小。结果这两艘船就会被围着船的压力比较高的水挤在一起。海员们都很知道两艘并排驶着的船会互相强烈地吸引。

  如果两艘船并排前进,而其中一艘稍微落后,像图219所画的那样,那情况就会更加严重。使两艘船接近的两个力F和F,会使船身转向,并且船B转向船A的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撞船是免不了的,因为舵已经来不及改变船的方向。

  在图218中所说的这种现象,可以用下面的实验来说明。把两个很轻的橡皮球照图220那样吊着。如果你向两球中间吹气,它们就会彼此接近,并且互相碰撞。

应用举例⒈

  飞机为什么能够飞上天?因为机翼受到向上的升力。飞机飞行时机翼周围空气的流线分布是指机翼横截面的形状上下不对称,机翼上方的流线密,流速大,下方的流线疏,流速小。由伯努利方程可知,机翼上方的压强小,下方的压强大。这样就产生了作用在机翼上的方向的升力。

  应用举例⒉

  喷雾器是利用流速大、压强小的原理制成的。让空气从小孔迅速流出,小孔附近的压强小,容器里液面上的空气压强大,液体就沿小孔下边的细管升上来,从细管的上口流出后,空气流的冲击,被喷成雾状。

  应用举例⒊

  汽油发动机的汽化器,与喷雾器的原理相同。汽化器是向汽缸里供给燃料与空气的混合物的装置,构造原理是指当汽缸里的活塞做吸气冲程时,空气被吸入管内,在流经管的狭窄部分时流速大,压强小,汽油就从安装在狭窄部分的喷嘴流出,被喷成雾状,形成油气混合物进入汽缸。

  应用举例⒋

  球类比赛中的"旋转球"具有很大的威力。旋转球和不转球的飞行轨迹不同,是因为球的周围空气流动情况不同造成的。不转球水平向左运动时周围空气的流线。球的上方和下方流线对称,流速相同,上下不产生压强差。现在考虑球的旋转,转动轴通过球心且垂直于纸面,球逆时针旋转。球旋转时会带动周围得空气跟着它一起旋转,至使球的下方空气的流速增大,上方的流速减小,球下方的流速大,压强小,上方的流速小,压强大。跟不转球相比,旋转球因为旋转而受到向下的力,飞行轨迹要向下弯曲。

  应用举例⒌

  表示乒乓球的上旋球,转动轴垂直于球飞行的方向且与台面平行,球向逆时针方向旋转。在相同的条件下,上旋球比不转球的飞行弧度要低下旋球正好相反,球要向反方向旋转,受到向上的力,比不转球的飞行弧度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水龙头前的水管转两个孔,看看水龙头出水的水压力大了还是小了

这个结构的作用只适用于密度相同的物质流。

网友:
申请个专利,开个工厂,把全球各大模型厂家弄倒闭得了。没啥想不明白想好了就做

网友:
貌似没用,不过也不好说

网友:
气流是增加了,但尾部气流的速度降低了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
这个风扇是用来排气的还是飞机推进器用的?

网友:
流速高的区域会产生负压区,所以会有气体从你开的孔漏进去(应该也是一段管道)。(孔还不能大,大了的话,在这个口上就产生涡流,影响流速--影响负压区--进出难说) 但是总的流量不会变! 更有可能破坏了原来风道的结构而产生乱流,导致效率的降低。。。。专业的通俗解释

网友:
只要愿付费.申请个专利应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