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GY710、CGY750定速校准那点事

楼主(2011-05-12):
最近,帮本地3台GY701和1台CGY750调机,非常有代表性,打算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
1.futaba 8fg+GY701(CGY750)定速
2.10c+GY701(CGY750)定速
3.9x2 、9303+GY701(CGY750)定速
照片都是手机照的,大家多担待

楼主:
1.8FG+GY701/CGY750定速
先来了解一下8fg的定速菜单
定速菜单有两种模式选择:%和rpm(直接对应转速,爽吧)
下图中细心的童鞋可以发现50%对应2000rpm和2500rpm两种模式都是1500rpm的转速
这个就是关键了:   %模式 off  0%    50%     100%  110%
                     2000rpm模式 off 1000  1500    2000   2100
                     2500rpm模式 off 1000  1500    2500   2700
上表是他们的对应关系

新模型默认的定速画面:定速单位是%,RATE数值从off ~110%

新模型默认的定速画面:定速单位是%,RATE数值从off ~110%

改变单位为rpm的画面,多出一个MODE的选择,默认2000,RATE值off、1000~2100rpm

改变单位为rpm的画面,多出一个MODE的选择,默认2000,RATE值off、1000~2100rpm

现在大家都想嗨,都要爆,有一个2500的模式,RATE数值从off、1000~2700rpm。

现在大家都想嗨,都要爆,有一个2500的模式,RATE数值从off、1000~2700rpm。

楼主:
好,现在来说说GY701和CGY750的定速校准那点事(701和750的定速实际是一样的,就拿701图片来说明):
8fg要爽,我用2500rpm的模式,保守的童鞋可以用2000rpm的模式,大同小异的。

下面我们来看701,定速的基本菜单

下面我们来看701,定速的基本菜单

理解了遥控的关系,我们还要搞明白这个RPMset中1 2 3的关系

理解了遥控的关系,我们还要搞明白这个RPMset中1 2 3的关系

楼主:
这个RPMset的123有两层意思,在没有校准转速之前它代表校准的3个点。
校准之后它和idle开关随动,代表各个飞行模式定速的值。但是对于这3个点的说明目前还没有看见谁啰嗦一下的,我就发表一下愚见了:
校准时:RPMset1对应1000rpm或者0%或者jr的+124%
                  RPMset2对应1500rpm或者50%或者jr的0%
                 RPMset3对应2000rpm或者2500rpm或者100% 或者jr的-125%
(飞机不在身边,不知道这样说清楚了没有) (心里面知道,要说出来大家都知道真难呀)(晚上补图 )

楼主:
理论总是枯燥的,来点实际的:
1.8fg 2500rpm模式
首先,遥控方面,设置gov通道反向--设置普通模式定速打开,转速设为1000rpm--idle1转速设定为1500rpm --idle2转速设定为2500rpm
接着,遥控在普通模式,进入GY701  RPMset1 界面,用data+data-校准为1000rpm;拨idle1开关,701界面会变成RPMset2,用data+data-校准为1500rpm;拨idle2开关,701界面会变成RPMset3,用data+data-校准为2500rpm
校准就完成了。
接下来进入遥控的普通模式,把1000rpm减小,会变成off,701上的RPMset1也会相应的变成gov-off,定速关闭;进入idle1,设置你需要的转速,我设1800rpm,701的RPMset2随着设定增大会变成RPMset3,数值也会同步变成1800rpm;再来idle2,我设置1950rpm,701也同步显示1950;当然你还可以设置idle3的定速值,喜欢就设置成2000,我飞700,这个时候发动机16400rpm,差不多到极限了,恭喜你,设置完成,并且成功了

网友A:
:loveliness:       2500转 太高了吧 不爆缸? 我AURORA  设1900转    OS91上限是16000转  齿轮比是8.25:1 也就是引擎转速已经达到了1567转   接近了引擎极限   如果设1940转的话  引擎转速超过了16000转  超过了引擎极限了  如果引擎调试不是很好的话 估计麻烦爆缸 或者挂掉了  OS55的转速可以达到20000转 以YT600为例 齿轮比为8.5:1 如果设2000转 引擎转速为 17000转 还正常 如果是2350的话 引擎已经达到了19975转 接近引擎极限了 再往上的话 估计危险吧
我自己试过X90  OS91 定速 1950转 齿轮比为8.5:1 30秒不到 马上爆缸 当然这个和我调试发动机有关 严重贫油  但是最高转速超过了引擎转速的话 我想还是很危险的 稍有差池 可能就挂掉了  帖子请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295&extra=&highlight=%2B%C0%E4%C7%E9&page=2

以上是我个人之见和经验之谈 如有说错的地方 不要拍砖 麻烦大家更正 共同进步:loveliness:

我调试过程中因高速 爆缸 拉缸等原因的发动机 都有好几台 交了不少学费

我调试过程中因高速 爆缸 拉缸等原因的发动机 都有好几台 交了不少学费

网友:
技术贴 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veliness:       2500转 太高了吧 不爆缸? 我AURORA  设1900转    OS91上限是16000转  齿轮比是8.25:1 也就是引擎转速已经达到了1567转   接近了引擎极限   如果设1940转的话  引擎转速超过了16000转  超过了引 ...

你还没有看完,不急,按我的设置,爆缸了我赔

楼主:
占位不够,下次多占点
2. 10c %模式(只有这个模式选 )

首先,遥控方面,同样设置gov通道反向--设置普通模式定速打开,转速设为0%--idle1转速设定为50% --idle2转速设定为100%

接着,遥控在普通模式,进入GY701  RPMset1 界面,用data+data-校准为1000rpm;拨idle1开关,701界面会变成RPMset2,用data+data-校准为1500rpm;拨idle2开关,701界面会变成RPMset3,用data+data-校准为2000rpm

校准就完成了。

接下来进入遥控的普通模式,把0%减小,会变成off,701上的RPMset1也会相应的变成gov-off,如果不会同步,桶一下data-,变成gov-off就行,定速关闭;进入idle,设置想要的转速,我设1800rpm换算为%就是80%,701的RPMset2随着设定增大会变成RPMset3,数值也会同步变成1800rpm;再来idle2,我设置85%rpm,701也同步显示1850,恭喜你,设置完成,并且成功了  (这个飞机是一个老师傅的,60大几了,速度设低点  )

楼主:
3.JR9x  +701
本地2台用jr遥控的机主都搞不定,都说不够动力,发动机响应慢,我看了设置晕倒,都是定速没有设好惹的祸
一个飞了4年以上的飞友,也发现了不好飞,发动机响应慢,后来把701的定速高级的进入定速和退出定速的延时设成最小值,讲究飞。我帮他设置后他说原来701的定速这么爽呀

首先,遥控方面,(设置gov通道反向)这个JR没有的,别找了--(设置普通模式定速打开)这个也没有的,别找了,进入定速菜单,按照下面图的数值设置就行。
接着,遥控在普通模式,进入GY701  RPMset1 界面,用data+data-校准为1000rpm;拨idle1开关,701界面会变成RPMset2,用data+data-校准为1500rpm;拨idle2开关,701界面会变成RPMset3,用data+data-校准为2500rpm

校准就完成了。

接下来进入遥控的普通模式,把124加大变成125,701上的RPMset1也会相应的变成gov-off,定速关闭;进入idle1,设置你要的转速,看着701的屏幕设置就行,不要指望整数了,差个10来转就将就啦,再来idle2,想设成多少自己看着来就行,701会同步显示的,恭喜你,设置完成,JR也可以完美用701的定速了。

首先照这个数值设置遥控

首先照这个数值设置遥控

进入701定速菜单RPMset1,设置如图

进入701定速菜单RPMset1,设置如图

打idle1开关,进入RPMset2界面,校准到1500rpm

打idle1开关,进入RPMset2界面,校准到1500rpm

最后切换遥控到ST-2,进入RPMset3界面,校准到2000rpm(飞90级别的飞机时)

最后切换遥控到ST-2,进入RPMset3界面,校准到2000rpm(飞90级别的飞机时)

如果飞50级别的飞机,校准为2500rpm。3点完成后校准完毕。

如果飞50级别的飞机,校准为2500rpm。3点完成后校准完毕。

回到nomal模式,把124变成125,会出现如图界面,表示定速关闭

回到nomal模式,把124变成125,会出现如图界面,表示定速关闭

接着设置ST-1,设置的时候,看着701的放大器的数值设置就行,超过1599的时候2就变成3了,我设置了1750

接着设置ST-1,设置的时候,看着701的放大器的数值设置就行,超过1599的时候2就变成3了,我设置了1750

现在设置ST-2,设置成1850。但是都要带一点尾数啦,谁让你用jr的控呢!设置完记得回到待机界面,就可以试飞 ...

现在设置ST-2,设置成1850。但是都要带一点尾数啦,谁让你用jr的控呢!设置完记得回到待机界面,就可以试飞 ...

楼主:
9x2没有背光,大家将就一点
9x2没有反向,数值要反着设,校准之后看701的转速设置就行了
当然,如果你同我一样飞700,st-2校准的时候,701上校准成2000就行了
校准成2000的时候遥控+125~0~-125是一条直线,定速是1000~1500~2000也是一条直线。
这个时候定速的误差可以达到701定速指标误差1%
校准成2500的时候,遥控+125~0~-125是一条直线,定速是1000~1500~2500是一条折线,701显示的设置转速和实际飞行定的转速(有人问怎么知道,701的待机界面桶一下就可以看到 )有误差,但是不大,基本不超过100rpm,我认为可以接受
这就是兼容性问题

楼主:
看来技术贴大家不爱看呀

网友:
:loveliness:  爱看 我来学习 我来帮顶  LZ加油

网友:
留个脚印,不顶对不起人呀,以后肯定用得着

网友B:
标题

不对啊我用9X2就设置的很完美!30%自动开启关闭!

网友B:
标题

而且几%就对应多少转例如20%就对应2000转!校准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我用9X2就设置的很完美!30%自动开启关闭!

你在普通模式下推油门杆,看701的放大器,最低杆位的时候gv是off,如果你定的开启杆位是默认位置的时候,当油门杆推过了30%的时候,gv会变成on,这个就是定速没有关。你看看你的是不是这样。本地的2台的9x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几%就对应多少转例如20%就对应2000转!校准的事!

至于准不准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
idle设置的转速可以在701的RPMset2或者3看到,试飞,飞下来以后,在701的放大器待机屏幕上,桶一下mode,看一下刚才飞的转速,设置正确以后这个记录的转速和设置的转速应该差别不大。你试试看。
设置不正确的时候,本地的一台定速设1800,飞下来是2200,大桨转速差400,发动机转速就差3000~4000转呀,非常容易拉缸呀
我这里也是浅谈,还有更加好的方法也希望你发上来,大家分享

网友C:
LZ何解在T8FG要设置GOV通道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何解在T8FG要设置GOV通道反向?

不设反向,RPMset1对应的是idle2
RPMset3对应的是nomal
你的不用设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C:
701没用过,gv1都用很久,最近上的750在gvo设定也没调gvo反向,对应也正常,t8fg还没试过配合gv1 750 所以有点费解,F的控都该是一样吧.
试设反向,IDLE2就变作SET1了

网友:
好东西是讨论出来的。

网友:
顶了,收藏起来慢慢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701没用过,gv1都用很久,最近上的750在gvo设定也没调gvo反向,对应也正常,t8fg还没试过配合gv1 750 所以有点费解,F的控都该是一样吧.
试设反向,IDLE2就变作SET1了

我的也和这位朋友的一样 也是750在gvo设定也没调gvo反向,对应也正常。我用的是12FG 和14M  2个控都是 没设方向  对应正常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  数值相差33转  当750上显示是在2067转以下是和控的数值联动的 当再往上升就不同步了 控调到2100 750还是2067  当调回2067 再往下调 750和控也就同步了 正常  校正了多次了 问题依旧 还没搞清楚问题  不过我飞AURORA 最高转速设为1920 达到引擎极限了   所以目前也怎样研究 怎么回事  知道的朋友解说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和这位朋友的一样 也是750在gvo设定也没调gvo反向,对应也正常。我用的是12FG 和14M  2个控都是 没设方向  对应正常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  数值相差33转  当750上显示是在2067转以下是和控的数值联动的 当再往上 ...

这个很费解,我的控能调的尾数是5,如你的2067在我的控就不能实现,但能与750对应配合,控调至2100RPM 750也是2100, 看图示

网友A:
我在公司暂上不了图   我的控可调尾数也是5  2067是750上的数值 我的12FG 是1.6版本的 最高可调是2100转  当控的数值在1000到2065之间的时候是和750上的数值是对应的 就是当到达了2065了控再往上调调到2100 这过程 750上的数值就停留在了2067上不联动了  当控从2100调降到2065 750上的数值又开始同步了 又正常  就是超过了2065就不同步了 在2065以下都是同步的  搞了几天都没研究出是什么问题  我的12FG是固体1.6版 最高是21000   如果要调到2500转的话 必须升级到 2.1版以上才可以   现在出现误差的 我怀疑是不是出在控的版本固件上 14我也没升到3.0 固件也是旧版 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郁闷得很

网友C:
不升级固件,那750 A E 二轴感度便不好调了,升级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公司暂上不了图   我的控可调尾数也是5  2067是750上的数值 我的12FG 是1.6版本的 最高可调是2100转  当控的数值在1000到2065之间的时候是和750上的数值是对应的 就是当到达了2065了控再往上调调到2100 这过程 7 ...

你试试12fg调到2100rpm来校正最高转速,其它的还是按照1000和1500来校正试试,估计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12fg调到2100rpm来校正最高转速,其它的还是按照1000和1500来校正试试,估计行的

这个我试过了  不行  还是差33转  750要么就是高出33转达到2133  要么就是低33转   2067        反正我用不了这么高  我最高只用1920转   所以就没再研究了  也没升级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升级固件,那750 A E 二轴感度便不好调了,升级试试吧

直接放大器上调  也不错

网友D:
701+DSX7 定速

楼主您好,看到你的贴,我欣喜若狂啊,不知道JR DSX7 与701配合,设置好定速啊?

求详细设置帮助,谢谢了。新手。

定速后,油门曲线如何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看到你的贴,我欣喜若狂啊,不知道JR DSX7 与701配合,设置好定速啊?

求详细设置帮助,谢谢了。新手。

定速后,油门曲线如何设置啊?

dsx7我没有,具体的设置要你自己摸索了
jr的设置估计差不多,主要的思路就同9x2一样的

网友D:
您好楼主,我目前打算用DSX7的AUX2通道形成来设置定速。

所以,我想按照您的说法把AUX2通道与飞行模式联动后,设置定速。

设置联动后,在拨动飞行模式开关时,在普通模式下AUX2的行程(ADJ)的“+100%“闪烁并可调,IDLE1 行程默认为0%但不能调,IDLE2模式下AUX2行程的“-100%”闪烁并可调。

以上情况下,校准结束后,是不能按照您的方式调整 IDLE1 模式的AUX2值(默认是0%)来,调整转速。

有个疑问就是,701首先必须要与控进行校准么(1000、1500、2500)?
我直接对应于控的普通模式、IDLE1的0%值(不能调)、IDLE2,在701里设置对应的转速值是否可行?例如,对应IDLE1输入1750。其他两个可调整AUX2的行程来控制。
感谢楼主能给予指导,不然只能再投资搞个8f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楼主,我目前打算用DSX7的AUX2通道形成来设置定速。

所以,我想按照您的说法把AUX2通道与飞行模式联动后,设置定速。

设置联动后,在拨动飞行模式开关时,在普通模式下AUX2的行程(ADJ)的“+100%“闪烁并 ...

1.你拨打开关,看看n   id1   id2的时候701的转速显示,如果递增就不用反向了,如果是递减,你要把n id1  id2的值反过来
2.把n的值从最小+1开始校准1000rpm是为了校准完毕的时候-1来关闭定速
3.当然你也可以不校准,直接用,比如你说的,id1  0%的时候,调701到1750,这个时候id2的转速是多少就不知道了,而且701的飞行下来是可以看最后一次飞行的最高转速的,你可以什么都不校准,直接试飞,听发动机的声音,然后下来看转速,再根据记录的转速调整遥控的定速值,当然这个值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要多次试飞。这样用,我觉得是把701的定速当成yt定速用了,没有发挥701定速的优势。701校准之后你要多少rpm你直接设置好了,而且误差很小。
4.我发帖的时候有一点没有说,701为了保护发动机和飞机,定速进入和退出的时候是有一个延时可以调的,默认的值比较大。jr的控不是很好关定速,如果不关,在默认的30%定速开启位置的时候,就是降落的油门杆位,会出现油门响应不佳,容易降落的时候发生意外,本地3人有2人脚架就断了,尾桨也坏了。我帮调的时候,问题还没有找到的时候还发生了熄火,还好成功熄火降落。你仔细看我的帖子,有个比较资深的魔友是把这两个延时设到最小。又是一个先进功能弃之不用的例子。那你还用701来干什么,用yt定速吧。ps:我的700就是yt定速。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 回复。学习了。您真是好同志。
我明白了。DSX7这个控,校准阶段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调整各个飞行模式的转速了。既然,ID1的%默认是0又调整不了。我决定,放弃ID1模式,直接从N模式转到ID2模式来飞行了。
ID1的1750转速和ID2的1850对我来说没有必要了。就用其中一个转速就行了。
还有一项,您说的需要把延时设置的很小。
待我试飞成功后,给您交个作业。
再次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D:
楼主,还有个问题。我的油门是ds610,舵机类型选dg760还是1520,我不想烧了舵机。保险一点。
还有,您提示的延时设置在哪个菜单啊。
感谢耐心指导。

网友(2011-06-17):
好贴,但是是新手,DSX9控还是搞不懂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看到你的贴,我欣喜若狂啊,不知道JR DSX7 与701配合,设置好定速啊?

求详细设置帮助,谢谢了。新手。

定速后,油门曲线如何设置啊?

我用DSX7配合GV-1定速,把AUX2通道设置成飞行模式开关来控制,定速感度线插在接收机的AUX2口上,在放大器上把每个飞行模式的转速调好,直接切换飞行模式开关就可以切换每个飞行模式的定速了,DSX7通道不够,不能单独控制定速的开和关,按默认设置是油门杆推到30%定速开启,没设置过701,,应该大同小异吧,不对之处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有个问题。我的油门是ds610,舵机类型选dg760还是1520,我不想烧了舵机。保险一点。
还有,您提示的延时设置在哪个菜单啊。
感谢耐心指导。
ds610shi1520

网友:
楼主想问下,如何把延时设置的很小

网友(2011-08-04):
futaba的系统确实王道,jr也只有卖卖外观了
哈哈,顶技术贴,收藏先

网友:
做记号,用到了在来研究~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顶

网友(2019-05-07):
请教

我用cgy750 定速  遥控定速理选择了700-2000 然后陀螺仪理也打开了最低700 转了,然后进行遥控和陀螺仪校准 ,第一档700 第二档1500 第三档2000
其他步骤都做好了。油门超过30% 启动定速 第一档700 油门超过30%启动不了  其他两个档1500和2000 的可以启动 。但是吧1500 调到小于1000 的时候也启动不了。 请教大师,师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我想定速 设在750-880 启动定速 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