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510的原厂舵机臂有什么替代品比较好?

楼主(2011-05-12):
昨晚装机,经验不足,把一个DS510的舵机臂拧爆了,D5AF伺服臂  HSP51001。不知道有没有一模一样的副厂替代品?淘宝上原厂的20多块3根。不过舵机臂这种零件我感觉不用原厂的吧。

网友:
福他吧就通用的!!!!!你找几个试试

网友A:
和福特把的标准舵机舵盘是通用的,很方便的
而且不要信说明书,我用16.5mm的孔位,比19.5mm的孔位好很多,可以设成正负十一度整体螺距,和正负八度循环螺距,刚好能让舵机都工作在最大位置,精度和力道都有保证。
以前我用的是福特巴的十字舵盘,还不用设中立位置了,试一试,总能找到一个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福特把的标准舵机舵盘是通用的,很方便的
而且不要信说明书,我用16.5mm的孔位,比19.5mm的孔位好很多,可以设成正负十一度整体螺距,和正负八度循环螺距,刚好能让舵机都工作在最大位置,精度和力道都有保证。
...

好像 福特把 的配件也不便宜的吧?或者你指的是福特吧的兼容件?另外,是不是只要孔位一样的,比如都是19.5mm的,只要装得上就都可以用?不管是一字十字还是圆盘的?
抱歉我太菜了,还请你不要嫌弃地给我讲讲。

网友: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6061-T6鋁合金全CNC加工。
●適用於亞拓DS5ˋDS6系列數位伺服器。
●適用於FUTABA標準型伺服器。

●數量: 3 pcs
●球頭A x 1
●球頭B x 2
●M2螺帽 x 3

D6EF金屬伺服臂 HSP61011 DS5和6系列舵机都可以使用的,强度高,执行动作更直接

网友:
 金属的!小心炸烂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 福特把 的配件也不便宜的吧?或者你指的是福特吧的兼容件?另外,是不是只要孔位一样的,比如都是19.5mm的,只要装得上就都可以用?不管是一字十字还是圆盘的?
抱歉我太菜了,还请你不要嫌弃地给我讲讲。:e ...

额滴神啊~~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DS510里面带了好多舵臂的,你用那个十字的舵臂就成了,用最外面的孔,应该就是16.5mm的,没错的~三个舵机的舵臂都用一样的,孔位也用一样的,这样才能保证CCPM的对称性啊,呵呵

其他两个舵臂,一个是六角的,那个最外孔是13.5mm。还有一个是小圆盘的,最外孔是10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