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50 尾舵很慢 请求帮助

楼主(2011-05-12):
CGY750基本设置完毕了  试飞了一下 不推舵很稳 能脱手悬停 一会   推舵很快有反映 感觉挺好  但是问题来了 在飞的时候尾舵很肉 刹车很不利索 打尾舵的时候慢慢悠悠的 不像原来用GP780的时候 速度超快 说走就走说停马上就停  很干脆 请问是我哪里设置不对了 ?不会是CGY750锁尾不如GP780吧      尾舵机ds8910A  控10C  飞机亚拓450SPORT

网友A:
锁尾设定上是不是有个3D 和 F3C的设定

网友B:
我觉得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设定上是不是有个3D 和 F3C的设定

我选的3D 模式  还有一个模式 更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感度不够

我以前用GP780的时候 感度25  锁尾刚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用GP780的时候 感度25  锁尾刚刚的

450吗?
什么控?
设置问题,可以设置比780快得多!
目前最快的就是750和701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用GP780的时候 感度25  锁尾刚刚的

宇宙牌的说明书曾经有这样一说,在不追尾的前提下感度尽量高,每个陀螺仪与每台机搭配的感度都是独一无二的,就算同一机型,震动都会影响数值,你尝试一下调高感度吧,照搬过去没意义,实际情况飞起来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宇宙牌的说明书曾经有这样一说,在不追尾的前提下感度尽量高,每个陀螺仪与每台机搭配的感度都是独一无二的,就算同一机型,震动都会影响数值,你尝试一下调高感度吧,照搬过去没意义,实际情况飞起来说了算

我飞机锁尾没问题    就是打舵的时候慢 特肉  主要是750不会设置是最头疼的问题 我今天看了下铁汉的701设置视频 晚上在回家试试

网友A:
是不是尾舵机行程不够,用最外面的舵臂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尾舵机行程不够,用最外面的舵臂孔

你很可爱     不过也谢谢你

网友C:
我也有类似问题;

LZ找到原因后,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类似问题;

LZ找到原因后,分享一下。

cgy750  貌似就是这样的了   好像调不了了
就算能调 我也整不明白了   太复杂 一个关于尾巴的设定的选项就那么多  这东西用的人太少   会的人也太少   高级菜单的设定估计大陆这边还没人会呢吧

网友:
进入尾陀螺仪高级设置选项,把 旋转速率值调高, 把控制指数调到 0%

比那个什么GP780块多了.

注意,最高可达到自旋速度   1200度/秒 ,小心控制不住.慢慢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cgy750  貌似就是这样的了   好像调不了了
就算能调 我也整不明白了   太复杂 一个关于尾巴的设定的选项就那么多  这东西用的人太少   会的人也太少   高级菜单的设定估计大陆这边还没人会呢吧

这话说得太绝对了,高人多得是。耐心求教吧,这种高端玩艺如果连个尾巴都调不好,我只能说...糟蹋了好东西。

再有,好好看说明书。

网友:
在控里调end-point.的RUDD数值

不要笑,调下看吧,就算不对,也不是什么麻烦的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看看我以前的问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