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算DIY吗,如果是,这也太强大了吧

楼主(2011-05-12):
最近在一个网友的空间见到这些照片,按图片来看,应该是DIY一个雕刻机控制手轮的全过程,如果这是真的,这也太强大了,上链接图,不知道从QQ空间链接过来会不会丢,
几位都说看不到,我好像也看不到了,我还是从他空间复制到电脑再上传吧
这几张应该是原始的设计3D图

这里应该是用尼龙料CNC加工出来了,

这是一些零件和差不多装配好的图,好像还喷了颜色

然后这应该是完成品了,上面好像还带有坐标显示

实际的用法看不太明白,他的空间还有个视频,视频我链接不过来,我就贴个地址,http://user.qzone.qq.com/97066147?ptlang=2052有明白的自己去看吧.

网友:
给空间地址看看

网友:
真晕  问题  答 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奇怪,我能看到呢,如果看不到, 我就去保存过来再贴

网友:
首先是帖子的图片看不到,其次是空间的密码不知道...这怎么看啊?

网友:
我的名字?

网友:
楼主是黑客哦,咋你能看到别人的隐私?

楼主:
回楼上的,我在他的好友名单里面,所以不需要回答问题呀.

网友:
一时想不起来我的名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我在他的好友名单里面,所以不需要回答问题呀.

 麻烦楼主转帖一下吧

网友:
能看到图啊

网友:
厉害,尼龙是如何变成灰色的

网友B:
从最后一张成品图来看,外壳应该是注塑出来的,不是CNC。

是来宣传的,呵呵。

网友:
很不错的东东,可惜看不到

网友:
很明显,就是一个产品的开发历程,先画图,再做手板,再开模具打产品!
DIY是不可能的,触摸和手轮那圈内齿是几乎不可能DIY的!除非你钱烧得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最后一张成品图来看,外壳应该是注塑出来的,不是CNC。

是来宣传的,呵呵。

也是我想说的
很明显的收缩痕,算是质量比较低档的那种

网友:
呵呵,真的是注塑出来的么?

网友:
开模注塑的,10000%我敢肯定,以前做过。屏幕上面的塑壳冷却收缩以后会有凹陷,图上很明显。

网友:
成品肯定是注塑出来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雕刻出来的呢

网友:
产品咱用过,很方便的说

网友:
问个问题,就是那收缩痕,怎么做才能减少或尽量少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解QQ空间密码很简单的啊 呵呵

咋破啊?

网友D:
外壳是注塑出来的。
表面缩水的原因;
产品结构设计不合理;模具设计也可能有问题。
1BOSS柱胶位太厚。
2BOSS柱距薄壁边缘太近。
3BOSS柱根部未留火山口减胶。
4模具浇口尺寸可能不合理。
5模具浇口位置设计也可能不合理。
      ''''''''''''''''''''
以上因素都能造成图片中的表面缩水。

网友E:
那几个白色的也是注出来的,不是CNC做的。
一般用些水口料调好注塑参数跟清模具的油再用上原料生产。
应该是调试过程中的产物

网友(2012-10-13):
引用 网友E:
那几个白色的也是注出来的,不是CNC做的。
一般用些水口料调好注塑参数跟清模具的油再用上原料生产。
应该 ...

这图是我空间的,白色的是CNC的,用的尼龙料..是打的手板,黑色的注塑的,因为面盖设计是3mm,一般民用的产品面壳都不会超过3mm的,而且有很从偷料位的.我设计3mm是为了让外壳更结实,结果注出来才发现因为壳体太厚导致缩水太严重,而且上面两个螺柱离的太近,现在模具改了很多,看我头像就知道了,缺 陷几乎都改好了.后面量产的时候还改动了一些部位,灯孔,屏 轮.

网友:
商品级的,不是我等能D的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可以,可以换我图像上这种金属轮的,

网友:
不是很强大

网友:
做着玩的吧

网友:
我入了他一个手轮,很不错的!
对刀时再也不用抱着键盘了。控制起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壳是注塑出来的。
表面缩水的原因;
产品结构设计不合理;模具设计也可能有问题。

我发现了,您真是专家!

网友:
真的是注塑出来的么?

网友:
隔壁论坛上大把这类的牛人,楼主别大惊小怪…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F:
强大 羡慕这么漂亮的工艺DIY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强大 羡慕这么漂亮的工艺DIY

一开始是DIY,后面量产真就不是DIY了,是开模注的
这是最原始的,这个算是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