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车菱形工件外圆如何进刀?

楼主(2011-05-12):
最近将一不锈钢螺丝的六角帽车成圆帽,用外圆刀,搞不懂如何进刀,如下图,两种方法,一是小进刀量,结果是螺丝的六个菱角轮流撞击刀刃,造成刀刃损坏;二是大进刀量,车削时刀刃始终受力切削,撞击小了,但床子小又没力了导致床子颤抖。请教各位师傅最佳进刀方法,谢谢!

网友:
用合金刀片,小进刀

网友:
主轴速度不用快,最好是齿轮调速的车床,调到最低档,这样车起来有力

网友:
低转速,纵向吃刀,小进给,一刀吃。

网友:
我也用侧进法。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那只能是手动进给了,如果自动进给,容易堵!

网友A:
侧面进刀,一刀把角全吃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进刀,一刀把角全吃掉。

谢谢!后来就是这么干的,只是感觉床子没什么力,乱颤!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楼上师傅们~

网友:
我...........的床小,,,,,,,,,,,,,,,,干这活先用砂轮机............粗磨,,再上床,,,,,,,,,,细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面进刀,一刀把角全吃掉。

楼上正解

网友:
那刀会不会磨损的特快呢 一刀吃那多...

网友:
是从侧面给进,一刀把角包进去,慢慢吃刀

网友:
怎么弄都行,就看床能受得了不

网友:
是想把棱角车掉吗?
可以从侧面进刀,吃刀不必太大,然后往外拉削掉一层;再从侧面进去点,重复刚才的过程,最后将外园车到要求的尺寸。
由里往外拉的方法一般能使切削时的震动最小。刀也不易坏。

网友:
可以先用砂轮机把棱角大概的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