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中立点的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11-05-12):
4个
舵机
的中立点必须是在通电油门50%的状态下?

网友A:
3个斜盘舵机中立点在遥控螺距为0时,微调各舵机,使拉杆与舵臂垂直。还有微调下舵角,使螺距最大最小时斜盘是水平的,不知道说的明白吗

网友B:
楼上对了!

网友C:
还要注意螺距曲线,必须是初始状态的直线。

网友D:
跟上中山兄。。。。

网友E:
中山哥果然来得快。

网友F:
1先拆下舵臂 拔下电机线
2通电
3油门放到50%位置
4螺距曲线中点为0
5水平安上舵臂 如果差一点可以用微调 调至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