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冲程甲醇发动机怠速取掉点火电熄火,换了火头问 ...
请教:四冲程甲醇发动机怠速取掉点火电熄火,换了火头问题解决了,感谢大家

楼主(2011-05-12):
发动机
启动后取掉点火电就熄火(怠速的时候),中高速不熄火(转速在3500以上才不熄火),但是有间断性的咳嗽声,并伴随抖动,感觉像是很富油,但是调整了油针还是如此基本可以排除富油,气门间隙正常(接近0以前也是这么调整的),正时齿轮也检查了,都没有发现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望高手指点,发动机是SAITO82

网友A:
如富油等其它因数都排除的话,那可能是火头的问题了,换个YS的四冲火头试试,或者用牙签将火头的丝丝往外挑一点,注意不要把丝丝搞断了。

楼主:
火头我也拆开看了的,和以前没有两样,实在不行也只有试下了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B:
换个火头

楼主:
换了个YS的火头问题解决了,感谢大家

网友C:
对了,难道OS的真的次吗,不要啊,我才装的一个新的OS四冲火头现在发动机也这样情况......还有,我把垫片去掉了,但情况还是没有改善

网友D(2012-06-13):
os本来就不如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