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

楼主(2011-05-12):
50级的阿波罗 装SAITO 82B的
发动机
合适吗? 能飞嘛?

网友A:
当然可飞。但建议用二冲OS 55 、四冲OS 72、81 、YS63、70,用SAITO82太震,我这边的模友正用,感觉不怎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 谢谢了 那我换个小的 OS46 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敢问SAITO的汽油机怎么样呢?最近正准备新上油机呢,为发动机的牌子很是头疼啊
还有,如果以前从来没玩过油的,是先上甲醇的还是汽油的呢?我就是心疼甲醇的费钱呵呵,谢谢指点!

网友C:
3A的精品,羡慕。

网友A:
回复 楼主:
OS 46AX的都可以飞,不过动力差少少。不想掏钱先上也行反正安装位置与OS55AX一样的日后感觉要提升再装也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AITO汽油机我打死也不用了配件也难找,小松的就不同。 如想上汽油的国产DEL、CRRC、MLD、HH等已不错了,我也在用DLE30、55的,一流 ,厂家服务又到位。 如你没飞过油机建议还是先上甲醇的好,如你觉得自己的操作水平没问题可飞上50CC以上的,那就直接上50CC的吧。实际这样是小投钱一步到位,我正是这样做了。

网友D:
82太大了,我原来飞过装sattio72 绝配!强烈建议楼主装这个

网友E:
SAITO汽油机其实就是甲醇4冲程机器的改版,我自己还是喜好甲醇SAITO。我就在用SAITO82BGK。震动比YS稍大,不过稳定性绝对OK。
SAITO是甲醇4冲程发动机中最好看的了。

网友F:
建议楼主选择四冲发动机,YS63、YS70、SAITO82都可以,但最好不要用二冲发动机,3A机对动力线性要求很高的,二冲发动机的爆*力虽好,但后劲不足啊,而且油门跟随不是很好!只是个人建议,不对请谅解!

网友G:
三叶4冲70或者80即可,如果LZ调试发动机有把握的话。

网友H:
飞肯定可以飞,只有动力足,门板都能上天
就看你需要什么样滴飞行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