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改,4#6换成120d01大桨

楼主(2011-05-12):
先上图,过会儿再写。

网友:
等待飞行效果报告

网友:
据说升力会增大,很好,我都想把CB100换上V120D01大桨

网友:
楼主也是跟我一样,用BELL的旋翼头改副翼!!!

楼主:
    抱着要实验手中每个组合的精神,今天把120d01的大桨装在4#6上了。先不换尾桨试试再说。居然锁尾转向正常,那就不换尾桨了。
    d01的大桨是不同,又厚又大又重。怪不得4#6的桨都炸掉好几对了,120d01的没烂过,但是每次大桨扫地,必换主轴。可谓有得必有失。
    换桨后的感受如下:
    一是升力好些了。注意,只是好些了,比起120d01还差的远。120d01油门推到45%,鸡鸡就跳起来了。而换桨的4#6要到60%才起飞。但是鸡鸡在做旋转动作后,掉高度问题,只要加油及时可以制止。
    二是变“贼”了。这是我没料到的。鸡鸡操控难度居然大于120d01,比4#6s稍好一点。左右侧和对尾飞行时要高度集中,否者小炸。不过比4#6s还是好点,可以做到基本不炸,4#6s上我做不到。于是为加强平衡,又把薄副翼安装起来。
    换桨后需要重新调整副翼升降拉杆。
    我用它飞完四面,问题不大,但是慢速自旋难度就大些了,特别是左转,还需要用副翼舵干预下。
    自旋时控制不好鸡鸡晃动范围很大,遍布整个房间才能控制住。
    鸡鸡对舵面反映速度基本和120d01一直,机身和桨面的倾斜没有120d01大,但是鸡鸡运动的速度快多了,不是过去的,而是过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

网友B:
看来还是观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观望~~~

已经有120d01大桨的可以试试。如果没有现成的,专门买来改的话,确实必要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