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S问题...

楼主(2011-05-12):
电池满电.启动后飞个30秒内,然后就出现头往左边飞快自旋..尾舵压满都没用!什么情况呢?

网友:
没有100S的羡慕妒忌口水无法自拔中毒含泪地艰难痛苦忍痛地漂过!

网友:
尾电机去掉了。。。

网友A:
看看是否尾桨摔机后和尾电机轴之间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尾桨摔机后和尾电机轴之间打滑了

没有,还是很紧的,就是尾巴震动很大,用手捏住尾电机.声音就小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