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e005的控是0406,可不可以用0406A?

楼主(2011-05-12):
esky e005的控是0406,可不可以用0406A?还有一个问题,E005有3个舵机,分别接ch ch2 ch6,这个到底算6通还是4通呢,可不可以用4通控来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 e005的控是0406,可不可以用0406A?还有一个问题,E005有3个舵机,分别接ch ch2 ch6,这个到底算6通还是4通呢,可不可以用4通控来控制。

esky e005的控是0406,可不可以用0406A?
可以。遥控器内部的控制电路相仿,区别是带A的发射板与主控板是分离式的。
还有一个问题,E005有3个舵机,分别接ch ch2 ch6(这里漏打了个1,应该是ch1 ch2 ch6)这个到底算6通还是4通呢,可不可以用4通控来控制。
这是6通的,是一款变距主旋翼、尾桨为马达驱动的小电直,该型介于ESKY的004和尾桨皮带传动的016之间的机型。通俗点的说法是:高于004、低于016的机型。
不可以用4通的控来控制该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再问一个。。我的E004合1坏了,我用E005的行吧。俩舵机接ch1 ch2,用4通控控制。
E004能不能换上丘比特V3的4合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个4in1是相同的,可以互换。
004与005的主旋翼系统不同,004是独立模式的,005是CCPM模式的。
采用哪种模式控制主旋翼系统,是由遥控器决定的,与接收机、混控(即4in1)无关。

网友:
至于E-SKY的4in1与丘比特V3的4in1是否兼容不清楚。

网友:
黑人很热心回答问题

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