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科学家研制飞行机器人(牛X4轴机)

楼主(2011-05-12):
Scout:是一种会令犯罪分子感到恐惧的新型飞行机器人,可取代监控摄像头。这种机器人由加拿大沃特卢的艾伦(Aeryon)实验室研制,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情报收集系统,可用于跟踪罪犯和暗中监视公众活动

便于携带。Scout及其笔记本型控制板可装进一个手提箱,便于秘密携带同时也易于部署在任何人群上空

价格不菲。这种机器人造价3万英镑,可不是个便宜货

易于使用。Scout采用触摸屏控制器,用户只需将手指向屏幕中谷歌地图上的目标地点,这个飞行机器人便会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飞向这一地区,而后向iPhone手机传回实时高画质影像(看着流口水啊)

空中猎人。艾伦实验室的机器人Scout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情报收集系统,可用于跟踪罪犯和暗中监视公众活动.
要是搞上这么一台4轴配合自己IPHONE4,那绝对的,现在只能YY了

网友:
顶!

四轴越来越火了

楼主:
必须的 是未来的大趋势的

网友:
不错,小巧经济!就是不知道抗风性怎么样。

网友:
续航时间多长?如果续航时间短的话,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就这一两年四轴忽然火了。两年前还没见这么火

网友:
谁来解释下,四轴的优点,现在太火了,不过自己始终欣赏不到它的美。不得要领啊

网友:
风扇一开 四轴完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旋翼通过平衡四个螺旋桨产生的力来实现稳定的盘旋以及精确飞行,单个螺旋
桨的直升飞机在复杂的飞行环境下飞行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裸露的螺旋桨桨叶很
可能碰到某些周围的物体,并导致旋式直升机的坠毁。此外即使富有经验的飞手,
也很难使这样的直升机靠近物体,而四旋翼可以完成这样的动作,是因为相对于
一般的单螺旋的直升机,它可以采用更小的螺旋桨,进而进而使飞行变得更加安
全,不至于是裸露在外面的螺旋桨刮到周围的物体而坠毁。此外,四个螺旋桨产
生的推力较单个螺旋桨产生的推力能更好的实现飞行器的静态盘旋。所以它很
稳,应该可以达到航拍的要求。简单点说就是,螺旋桨机械结构简单,有效承载
增加,回旋效应比减少。体积小,比较灵活,上手简单。傻瓜都会飞的。。缺点
是:重量增加,能量消耗增加。好像目前的飞行器都有这个缺点吧

网友: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四轴的不用平衡浆,省去了长长的尾巴,动力不内耗。

网友:
应该相对应比较吧

四轴确实是这两年突飞猛进!但真的没他自身的缺点么?
以旋翼机来讲,小弟粗略了解如下:
单旋翼(常规直升机):
优点:反应迅速,航速快,结构简单
缺点:必须克服大桨反扭力

共轴反桨:
优点:上行桨与下行桨反转,抵消反扭力,充分利用发动机的功率
缺点:结构复杂,航速慢

四旋翼(或6~8):
优点:可以精细的控制、对于执行程控飞行比较有利,
缺点:载重低、抗风能力差,所以一般都只用在小范围的城镇侦查。

凡事都有利弊,不可能绝对的好!
根据自己情况,合理选择!

飞行器是一个综合体,最简单的参数:载重,航时,稳定,操控性都必须综合考虑!

网友:
给你们败败火!现在4轴还不到你们想象的那么火,比常规的直升机还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