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败的作品:用垃圾造了一个”垃圾电动走刀器“

楼主(2011-05-12):
一个失败的作品:用垃圾造了一个”垃圾电动走刀器“    四、五年前花5元钱,从破烂市场买了一个带减速机的小电机(上面没有铭牌了),后来才知道叫”交流可逆电机“,功率可能只有5瓦,叫它老在家里放着,”心里有点堵的慌”。合计合计打算用它,再找一些废旧东西,做一个“电动走刀器”。      累死累活干了三天,结果造出来的”电动走刀器“电机力气小、长时间运行电机还发热。     都是不读书(退休了,再没有读过一本书)、不看报的结果啊。     尽管算是一个“失败的作品”(电机功率小带动滑台运动有点困难),但是它还是能带动我的那个“用垃圾做的十字滑台”(移动阻力有点大)左右移动,速度大约0.3毫米/秒。(电机发热是没有按照电路图配置电容器?线路图里要求的容量大小我记不清了)     看来DIY也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才行啊(自己不会计算什么'力矩、扭矩啥的),只能以后再换一个电机试试了。就当做教训提醒一下像我这样的人吧。

一个车了三个,右面的两个直径比孔小0.02MM,套到孔里能滑动,左面的就加工成直径大0.02MM的了,最后把齿轮 ...

一个车了三个,右面的两个直径比孔小0.02MM,套到孔里能滑动,左面的就加工成直径大0.02MM的了,最后把齿轮 ...

电机安装到位,试验了一把,每一秒前进0.3MM(5秒转一圈,

电机安装到位,试验了一把,每一秒前进0.3MM(5秒转一圈,螺距1.5MM).JPG

网友:
电机缠水管冷却试试。

网友A:
自动走刀可以换汽车玻璃电机。
不知道老师傅是不是仅是让自动走刀还是包括车螺纹,如果车螺纹的话,是不是要从主轴上来取信号驱动步进电机,要不比例关系会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走刀可以换汽车玻璃电机。
不知道老师傅是不是仅是让自动走刀还是包括车螺纹,如果车螺纹的话,是不是要从主轴上来取信号驱动步进电机,要不比例关系会有差别

   不是“自动”是“电动”啊,就是为了“省点力气”,不用来车螺纹啥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老师傅,我说的是电动自动走刀。那没必要用步进电机了,去废品市场7元买个玻璃电机回来, 劲量绝对够足,还带蜗轮减速

网友:
看上楼主的古董鬼佬打火机

网友:
顶,老工人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傅,我说的是电动自动走刀。那没必要用步进电机了,去废品市场7元买个玻璃电机回来, 劲量绝对够足,还带蜗轮减速

   我现在那个电机不是步进电机。现在手里倒是有一个雨刷电机,但是要是把它安装上,那么就不能“手动”了吧?

网友:
楼主用的这种电机我也有一个,也想着作自动走刀呢,还没时间弄,没想到楼主先下手了。我看中这个电机的目的是;1体积小,减速比一般比较大,另外一点是用手转输出轴是可以转动的,这就是说,做成走刀器后,手动平台没问题(其他类型的减速机都不同程度的有自锁功能,带自锁的还得加离合器)
我也是不知道这电机的力矩

网友:
老大爷!那电机我看像工厂温度记录仪上的电机!

网友:
电机,又见电机...

网友:
用这个电机吧!保证够力,每分钟99转,直接220V ,用的上的话我送一个给你,邮费到付。

网友:
百看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