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05-12):
这个是什么啊 当步进电机驱动买来的  回来一看有点晕  好像不是

网友:
像是个电机控制器。不懂,帮顶。

网友:
无刷电机驱动吧:loveliness:电动车上用的接线方式一样。

网友:
帮顶不知道什么好东西~~

网友:
应该是无刷控制器

网友:
不懂,帮楼主顶。
下面那些字,看着眼晕........

楼主:
手机照的 有点小抖

网友:
第一感觉,也是步进电机驱动器

听楼主说不是,有点晕

网友A:
有霍尔无刷电机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霍尔无刷电机驱动器

这东西怎么用  能用在什么上

网友:
期待回复
我也见到这么个玩意也以为是步进电机驱动
幸亏没买

网友:
上面不是写着厂家吗 !问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霍尔无刷电机驱动器(有感无刷电机驱动器),得有个有霍尔的三相无刷电机才能用啊

网友:
不是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应该是电梯上的门机或是别的电机的编程控制器。但是我没见过这个厂家,也不知道是哪个品牌上用的

网友:
工业用电机控制带6线编码器,0~5伏模拟控制方式最高六千四百转最低二百转,还带转速输出指示好东西只是电机难配,

网友:
可以接个三轮车的电机

网友(2011-06-27):
我认为是直流无刷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