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楼主(2011-05-12):
我是个新手(新疆的),想组装450pro 轴动的,3D,请老手提供个配置供参考,谢谢。

网友:
预算多少,是否包括遥控、易损备件

网友:
新手就别折腾PRO了,避免被后期的维修费吓跑!要是不在乎维修费用,这是个好机!----你要说出你的承受能力,才好帮你配置设备

网友:
YT套机够用了

网友:
吓死,还以为新疆手呢

网友:
有钱就直接买个亚拓的450pro高级套装,然后配个2801pro的控和接收机。

网友:
有钱了还用2801?用进口控吧

网友:
如果真的是新手,还是上V2机型吧。

网友:
路过!!!新手多人推荐入SPORT~

网友:
多用用论坛搜索功能,你会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
T8FG+亚拓PRO+DS8910A+亚拓原厂40C电池      可以3D  暴力程度介于一般与暴力之间 (但是这个配置说实话并不适合新手   对于新手来说这套下来也会很贵的6  7千大米  还没算其他的 )

网友:
新手折腾PRO

网友A:
我就是新手,我就买了pro,买来两天就装好试飞了,悬停了几块电池都还没炸鸡。

其实很简单,装机要把原理搞明白,多练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新手,我就买了pro,买来两天就装好试飞了,悬停了几块电池都还没炸鸡。

其实很简单,装机要把原理搞明白,多练模拟器。

我不要控

网友:
我的配置是 郎宇2220   好赢40A 933*2   福特吧9257+kds800  2801控  应该能满足你的 ~

网友:
新手建议买SPORT,修机成本低,而且维修还方便

网友:
新疆都是米人把,直接上700E,比模拟器还稳,脱控半分钟不成问题

网友:
当然是辉盛套装啊
辉盛电机  辉盛40A电调  辉盛9G舵机  辉盛陀螺仪  这可是神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