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 SU34孙桥首飞

楼主(2011-05-13):
新装好的双矢量 64涵道 4S3300电。重量1.6KG。推力大于1:1。

楼主:
前起落架舵机有点问题 力不够 高速飞行时收不进去,NND 在地面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你用3300的电池很好,我是用的2200的,能飞3、4分钟,还有我看你的前起落架没有收上去,是舵机力量小了我换的是17克的金属齿舵机(从450直机上折下来的)力量要大一点。这飞机很好飞,飞起来很爽,祝你爽飞。

网友:
建议你在机身尾部和矢量**接处加一三角形防护,因着陆不小心会挂坏尾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帅哥的建议是个好主意,我的飞机在尾管下面都加了防护的,最好是软泡沫。

网友:
炸的好惨

楼主:
谢谢指教  哈哈  回去再好好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