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9257直接犹豫

楼主(2011-05-13):
原来是打算配933+922的。但看了论坛的帖子,好像922用在450pro上不够力,决定改9257了,当然是山寨的啦。

现在看到有Goteck和银燕的。价格差不多都在¥65左右。好像Goteck的支持4.8v-6.0v电压,而银燕只有4.8v。我的电调打算用好盈飞腾系统40A,不知道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呢?如果搭配这2个哪一个呢?

网友:
两个都可以搭

网友:
一样买一个,都坏掉了后就换futaba。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打算配933+922的。但看了论坛的帖子,好像922用在450pro上不够力,决定改9257了,当然是山寨的啦。

现在看到有Goteck和银燕的。价格差不多都在¥65左右。好像Goteck的支持4.8v-6.0v电压,而银燕只有4.8v。我 ...
GOTECK力量速度都不错,就是电机看人品。我买了好几个,其中有飞了300多起落一切正常的,也有十几个起落电机就挂掉的。

网友:
一样的东东

网友(2012-10-06):
还是狠下心买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