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550改600无副翼头的问提

楼主(2011-05-13):
550改用600无副翼头 十字盘其中两个球头是用 T-REX 550EFL球頭H55060 还是用 T-REX 600FL球頭HN6116 ?
大浆用550M浆

网友A:
不懂 新手帮顶

网友B:
用600的旋翼头肯定是要用600的桨夹球头的。其实550的无副翼旋翼头用600的桨夹球头也是可以的,而且比原来550的结实点。
十字盘球头推荐用600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