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俱乐部的哥几个推荐些骚物之550E篇

楼主(2011-05-13):
今天点儿背,700E装机图省事把原来的升降舵臂轴心装上了,结果是弯的 把斜盘碳纤舵机臂都给磨薄了才发现……
700N启动头滑扣
600N发动机暴死
我的天呢,莫非我的鸡瘟日到了

闲话少叙,今天该说说550E了,大家上眼

机体我就不说了,副厂现在没有550E整机,有的也就是一些加厚的谈些侧板、底板、脚架、脚管儿之类的副厂件儿,这些东西其实也是鸡肋产品,不需要精度的东西大家可以买点儿,毕竟便宜嘛 不过类似旋翼头、尾波箱之类的精度要求较高的配件还是建议大家用原厂的

那么三轴系统呢?我看MB和Mini V-Bar都可以,这两种三轴陀螺我个人感觉在电动机上唯一的却别就是Mini V-Bar的手感更加细腻,不过个人认为如果您的V-Bar不是pro版的话还是选择MB吧,没有博士帽选项的V-Bar系统调试起来很不细腻!V8呀V8你什么时候才能免费升级捏?!

至于动力嘛我感觉亚托原厂的就已经够用了,不过既然是骚物篇嘛,那我们就要骚起来,凤凰的100A电调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主选嘛当然是叫人拿钱当纸扔的KONTRONIK系列啦,不过KONTRONIK是有搭配要求的,那么什么是550E的绝搭呢?!请看VCR

世界顶级电机,专业3D、F3C玩家首选。PYRO是KONTRONIK公司PREMIUM LINE产品线一员,使用最好的材料和技术生产制造。

PYRO 600可使用6S-8S LiPo,可持续输出功率2000W,适用于500、600级电直。

3个型号可选择:

PYRO600-9 930KV
PYRO600-11 1050KV
PYRO600-12 1200KV

厂家建议搭配如下,PYRO电机、JIVE电调套装。

直升机:T-REX 600
电机:PYRO 600-11
电调:JIVE 100+ LV
电池:6 S / 4000 mAh

既然这套顶级设备都搞了那就叫我们骚到底吧!!还需要什么捏?!再看VCR

这根线的作用我想俱乐部的哥几个就不用我说了吧?!如果用JIVE电调不用自带BEC和定速功能的话那您就不如买好盈了

散热片也是北京三伏天儿必须滴~~

最后说说这个利器--1+2编程卡~这东西咱们主席有编程卡2(也是最需要的),那么现在最新的是编程卡1+2,也就是下图的这个东东~~还是重力感应操控的哦~~

KONTRONIK 2010年新品 PROGDISC 电调编程盒

功能覆盖编程卡1和编程卡2,并可用于更新部分型号电调的固件

动力配齐就该是舵机了,先说斜盘舵吧,个人推荐的是futaba的BLS252和MKS的DS1210 我想该有人说我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了吧~~是的!那就是我要解释的原因,BLS252呢是属于老牌骚舵了,我的600N从买至今使用了不下300个起落,从开始 9255到现在的BLS252我觉得真是一个质的飞跃,单从操控手感上来看就相差不少!总而言之一句话“给力、高速!”
那MKS的DS1210这个不到200块的舵机我为什么要介绍呢?!就是因为性价比,等我把这两款价格天壤之别的舵机参数发上来大家就能明白了 LOOK!!

技术参数:

BLS 252伺服机参数:
尺寸:40 x 20 x 37mm
重量:58g
速    度:0.13 sec/60°@ 6.0V  0.16 sec/60°@ 4.8V
输出力矩:12.6 kg/cm @ 6.0V  10.0 kg/cm @ 4.8V

无刷舵机:
指的是舵机中采用可靠性更高的无刷电机代替以往的碳刷电机。
无刷电机因为不存在碳刷等部位的机械性接触,从而达到振动小,
噪音少,转动更加流畅。拥有“大功率”“高速度”“长寿命”的优异性能。

最新版MKS DS1210斜盘舵机!唯一的区别就是这玩意儿是有刷的~~

亚拓600性价比最高舵机!速度和力量兼备的高性价比舵机!

Dead band:0.002ms (Default)
Control System: +Pulse Width Control
Working frequence:120Hz
(RX) Required Pulse:3.0~5.0 Volt Peak to Peak Square Wave
Operating Voltage:4.8~6.0 V DC Volts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10 to + 60 Degree C
Operating Speed (4.8V):0.15 sec/60° degrees at no load
Operating Speed (6V):0.12 sec/60° dagrees at no load
Stall Torque (4.8V):8.05 kg-cm (292.4 oz/in)
Stall Torque (6V):10 kg-cm (365.3 oz/in)
360° Modifiable: NO
Motor Type: DC  Motor
Potentiometer Drive:Direct Drive
Driver Type:FET
Bearing Type:Dual Ball Bearings
Gear Type:metal gear
Programmable:NO
Connector Wire Length:15.0 cm (5.9 in)
Dimensions:40X20X40.30 mm (1.5748X0.7874X1.58 in)
Weight: 56 g (1.97 oz)

那么尾舵机呢?!这个就不多说了,futaba的BLS251、BLS254、9254、MKS的BLS980统统可以

楼主:
继续

这些东东都配齐以后就是一些升级件儿了,这里给大家推荐几款必要的

电机斜齿

那就必须搭配斜齿的大齿盘喽

金属升降舵固定座,这个我觉得就是好看而已~~

金属十字盘导轨,这个还是有用滴,塑料的如果swash过大可能会卡出来……

金属尾舵机固定座也就是强迫症的必购品吧

金属尾翼控制臂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升级件儿

最后这个电池座是副厂的,不过个人感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不止一次看到各位的塑料电池座变形啦

最后一个图片实在没有找到,就是本人超喜欢的550E斜盘舵舵机臂啦,既美观又实用~~

550E篇就写到这里了,本人才疏学浅、井底之蛙。不过知无不言!各位大佬承让喽

楼主:
忘记上视频了

这段视频是Bert Kammer用一款叫做KDE Direct 1907H/1Y-N42 HP的内转子电机飞行的视频,与我所说的一切电子设备无关,不过想想拥有这款电机的代价是沉重的 具体的大家可以到进口高档航模电直区去翻翻帖子就能找到。大家看看550E能禁得起怎样的折磨

网友:
很具体很详细,队长辛苦了.

网友:
支持一下

新注册成功,支持一下

楼主:
LS莫非是小强强

网友:
那个电调设置盒台湾论坛看到说操作起来很不爽
DS1210口碑很差,虚标严重:

楼主:
谢谢LS点评,1210只不过是用来做一下性价比的对比,其实我也没用过 不过设置盒我已经购买,确实那不平时会游标会跑来跑去,不过作为电调设置用还是非常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