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RX 2612 的安装调试

楼主(2011-05-13):
rx2612是不是最便宜的支持无副翼的带三轴陀螺仪的接收?
我收它只有一个原因,便宜。
私以为在芯片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就为了多几个换向开关就花超过一倍的钱买2702显然不是很经济。

不过为达到“经济”的目标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安装配置的确麻烦。

深犁了一遍坛子里有关的帖子,很多都提到了2612的安装调整。但都是专家级的讨论,我等新人看起来一头雾水。

发此贴求各位前辈能讲细致点,最好有图,跪谢!

我收了个2612,拿朋友的250做测试,控制开关面向上,天线向后。
当前问题是,左右补偿正常,尾舵正常,升降舵补偿反向。求解决。
再次致谢!

网友:
可以把控制面板朝下试试

网友:
只是左右补偿不正的话,
把接收机向前翻滚180度
底版朝上.

这样可以改变副翼的感度方向,不影响其他通道.

网友:
EPXXX这样摆放250应改野差不多

接收鸡有旋钮的那面朝下放置

接收鸡天线朝向尾舵机

对尾看(前面舵鸡是ELEV  左侧舵鸡是AILE  右侧舵鸡是PIT)

不行的话交换左右舵鸡的位置 酒能 搞定

网友:
250简单,只要将elev舵机(斜盘后面那个)安装到对边就行了,通常都是安在左侧板上,换到右侧板就行了。

藤椅板凳说的也是对的,也可以把接收机倒置并且天线向前。
其实2612并不麻烦,调试比任何电子三轴都简单,堪称三轴中的傻瓜机。

楼主:
感谢支持,明白了。

网友:
另外根舵机也有关系,最初用magic舵机时,面板朝下,天线朝后,可换了蓝剑后,由于补偿问题,就改成了天线朝前。当然我记不清控里的反向设置了。

楼主:
谢谢大家,继续问。

调整斜盘水平的时候,应该关闭除了锁尾以外的陀螺再调吗?

2801模式下不能分别调斜盘舵机的中点和行程吗?如果是,如何解决?

2601模式下,就可以分别调了吗?如果是,有什么弊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继续问。

调整斜盘水平的时候,应该关闭除了锁尾以外的陀螺再调吗?

2801模式下不能分别调斜盘舵机的中点和行程吗?如果是,如何解决?

2601模式下,就可以分别调了吗?如果是,有什么弊端?

请高手给解答一下了。我也在关注哦。说的遥控器是2801的PRO

楼主:
这个问题不问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2297
这个帖子已经有了描述。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