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小幅度来回慢摆

楼主(2011-05-13):
尾巴小幅度来回慢摆 大概有3厘米吧 慢慢的 排除感度 曲线问题 尾推不是很顺畅 有小点虚位 是不是这里的原因呢 今天准备买配件了

网友A:
 关注…我前几天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你排除了感度和曲线问题了。哪就检查下皮带松紧度。。这个也会导致的。。

楼主:
忘说了,我的是轴传PR0

网友C:
换个尾中联试试,450的尾中联比较娇气,很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