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弄赛时如为6分钟

楼主(2011-05-13):
安规定用2S电电池容量有限制吗请教?如果电机的KV确定同样容量2S或3S比较时是不是3S电放的快跑的时间短。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说来就话长了!比赛是对电池的重量有限制不超过280G,和容量没关系。现在3S也好用了不过电池的重量也是限定在280G以内。

楼主:

谢谢,那就是说应用2S即使是练习也用两S的。

网友:
2s和3s的设定不一样,所谓设定就是桨的入水角度重心等等。同时电机的kv肯定也不一样。大浪比静水要省电,静水里跑不到6分钟比赛可能就够了。华家池水比较黏,船速,姿态都可能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规定用2S电电池容量有限制吗请教?如果电机的KV确定同样容量2S或3S比较时是不是3S电放的快跑的时间短。谢谢指教。

蓝天,你好。
我知道你在群里不好意思问,我其实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几点我先要明确:mono1要求电池包括插头的重量不能超过280g,所以2s和3s要同样容量很难。至于容量是没有限制的,在280g的范围内,容量越大越好。2s是7.4v,3s是11.1v,我mono1跑2s的时候是用4960kv和5200kv的电机,3s的电机是3800kv,也有考虑尝试3500kv的打算。因此3s电机跑2s电池或者2s电机跑3s都是不适合的。(转速=kv*电压)
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在群里也可以问我们。
至于你问的断阶处该不该开洞,你可以把我的船或者其他3条船借回去好好看看,你就自然明白了。
船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