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DX6i!(网上价格让我很困惑……)

楼主(2011-05-13):
打算入台入门级6通控,看来看去看中了DX6i,决定taobao购入。但具体一查,发现价格差异幅度较大,一发一收最低的600出头,高的要800左右,差距近200元!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现象?价格较低的是否可以放心购入?此控在挑选时还应具体注意哪些问题(比如说什么什么样的不要买之类的……)

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

我只知道楼主名字很强大

楼主:
自己又研究了一下。貌似是接收上有差别,带AR6100E便宜些,带AR6200就贵。但是又听到说AR6100E有山寨货?

另,DX6i之前不是有因为一些批次的产品因电位器有问题召回过么?是否那些非常便宜的属于“问题机”?

求明白人指点!

网友A:
买DX6i dsmx.不要买DX6i ds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DX6i dsmx.不要买DX6i dsm2

多谢指点! 不知此俩规格是否容易鉴别?

网友:
面板有一个大X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剛剛看到的...
轉貼一下!

DX6i DSMX 六動發射器

DX6i六頻道全距接收器採用與Spectrum DX8完全相同的DSMX™技術,結合強大的程序處理功能,能掌控容易取得和使用的模型飛機和直升機。DX6i 相容 所有Spektrum的飛機接收器。不論你飛什麼或做什麼動作,DX6i適合您大部分的模型。

10組記憶體
2組編程混合
數位微
DSMX™ DuaLink ®技術
ModelMatch™技術
ServoSync™技術
飛機和直昇機的編程
指數顯示
模型複製
編程雙率
伺服監控
內置型微調
上波收油
訓練模式
行程調整
二個可變換的襟翼
二種十字盤一顆伺服器/三顆伺服器CCPM
三翼類型
5動油門曲線圖形
對比度調整
微分
螺距曲線圖
陀螺儀調整:正常,特技和保持
定時器
反扭力混控
滾輪 /選擇器的用戶界面
伺服器正逆轉

网友:
小心带的接收器是山寨的

网友:
淘宝上翻了翻没发现DSMX的DX6I啊 很感兴趣 会不会有以前的电位器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剛看到的...
轉貼一下!

DX6i DSMX 六動發射器

DX6i六頻道全距接收器採用與Spectrum DX8完全相同的DSMX™技術,結合強大的程序處理功能,能掌控容易取得和使用的模型飛機和直升機。DX6i 相容  ...

DSMX 的,哪找到的PM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