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这款450怎么样?

楼主(2011-05-13):
在淘宝上看中这款450直升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34912098
不知道适不适合新手,它的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A:
还是买论坛介绍口碑好的机吧,LZ多潜水。

网友B:
不好不好

网友C:
不推荐啊

网友D:
用大家都用的牌子好交流。

网友E:
自己配把, 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多看看论坛。直接入机子肯定吃亏,以后维护还麻烦。

网友F:
5I随便收套二手的套机也比那个强。

网友G:
这台还是算了吧

网友H:
飞机应该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差,只是电子方面的东西一般,LZ可以买空机,电子方面可以问问附近的模友。

网友I:
陀螺要换、4个舵机要换、控建业也换,至少这些换

网友J:
就算精度不高也未尝不可尝试
V2款的搞不好都是一个厂家做的。做工可能都一个样。
只不过这个套机只够练习悬停阶段。修修飞飞未尝不可。
当然之后要深入接触450全部要换新的。玩好代价不少的。

网友K:
說白一點,這配置很垃圾,控要換,舵機要換,陀螺儀要換,平衡快充要換,很多都要換
想真真正正飛的話,建議控用JR DSX7 (可以在論壇收2手的),一台飛越SPORT的空機 ,舵機就用933X3(可以在論壇收2手的) ,
尾舵機用FUTABA 9257 OR山寨的9257
陀螺儀就用FUTABA GY401 OR GP780 (可以在論壇收2手的,3百左右)

网友L:
还是买台好的二手机飞更好,新的有的好垃圾

网友M:
“玩好代价不少的。”的说法非常对,所以最好买配件比较容易买到的,价格也比较便宜的为好。

楼主:
我纯新手啊,悬停都还没练习过,难道直接上好的配置?炸了多可惜啊

网友N:
子方面的东西一般

楼主:
各位大侠,看了你们的建议让我都没入模的心了,随随便便的一套配下来都够买亚拓RTF的了,有没有谁能给我这新手好点的建议啊,或者一套清单,1500元左右吧。

网友O:
新手用来练飞悬停够用了。感觉有点贵了

网友P:
如果飞越是山寨,这个就是山寨中的山寨了。

网友A:
一定要买RTF的,还是买固朗吧,起码质量还是有保证的,1500应该可以了,或者买飞越的套机,再加遥控。

网友Q:
别上了,别买RTF的

网友R:
1500,很难啊,就算飞越450sport套机加天7都1500出头了,电池、充电器、练习桨、炸机常用配件、装机工具什么的起码要300吧。我算过,以上建议最低都得2200左右。但是也超值了。不过新手还是建议先上模拟器,然后宇宙机,再然后才是飞越机,否则副厂机光装机调试就能让你失去信心!

网友S:
买这样的还不如买二手的吧~

网友T:
还是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U:
先玩模拟器吧

网友V:
这飞机 楼主买回去 跟本就飞不起来 他视频里的飞机和他卖的配置根本就不一样

网友W:
直升机跟电脑一样,配置好可以看高清,玩3D游戏,配置不好的话打开个百度都要卡死!楼主多多潜水!起码一个月。

网友X:
飞越450V2的好像现在299,
3个辉盛9克+山寨9257
飞越550陀螺
天7
ZTW40A+随便哪个电机
加电池充电器什么的1500差不多,比他那套靠谱多啦

网友Y:
新手没人带的话,450可能会给你很大的挫折,也不安全。建议小鸡入门。
450便宜的套机不是不能买,最好问清楚配件的兼容性好不好,别像某意大利名牌那样,一根不兼容的皮带就要80块。
这种便宜套机还有个特点,就是对配件型号语焉不详,别像某意大利名牌那样,4个舵机都是12块钱的低档货。
以您现在的飞行、维护水平,还是别扯450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买了飞越高级套装,原装木浆射桨了,吓死我了,好大一声,坏了尾管,尾轴,主轴,底板,电池板,大齿盘扫齿。

网友Z:
这种套机千万别买,本人现在入魔没几天,就因为买了像这种垃圾套机吃了大亏我的是1598的J 配置跟楼主说的一模一样,刚到家时,想试飞下,刚推起油门飞机立即向右倾斜倒地,还不是炸机,后来检查报废了3个舵机一双大桨,主轴湾了! 控也是T6EXHP-2.4 这控差没害死我,把控的数据清除了,油门就变成反向,在新人不知的情况下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