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1-05-13):
拆了个热敏制版机, 拆出3个小电机, 每个输入有4条线, 不会启动。 整机供电是一个开关电源, 输出+5V   +12V              --12V   +24V  。请老师指点 ,这种电机可做什么用?谢谢!

网友:
就是3个小步进电机

网友:
干什么用?我觉得这个用在那种念佛机上比较好:loveliness:

网友:
这是3个步进电机-_-  我也有这电机 力很小 但是D个微型雕刻机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3个小同步电机

请教一下,4根线都接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4根线都接什么啊?

应该有驱动板的吧。最近总是打错字,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
-_-  万用表测电阻 有电阻的2根线为一组  出轴朝上 在上面的2个是A+A- 下面是B+B- 买个步进电机驱动板就行了

楼主:
整不明白。谁会用换点东西得了

网友:
这个东西太小了,这里派不上用场的。你搞几个57步进就有人要了

网友:
和我儿子一样做个小雕机应该没问题,雕个肥皂,PVC,木板什么的没问题。

网友:
最好把驱动板也拆下来用

楼主:
板子还在,不知怎样分离。退一步说,就是启动了也没什么大用,玩具而已。

网友:
呵呵,比光驱电机的力大多了,越多越好,两个推两个拉

网友:
可以做电筒用的手摇发电机

网友:
功率好像有点小吧,做小电扇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