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大侠改CNC铣床,有无考虑过铣床主轴的惯性问题 ...
看到很多大侠改CNC铣床,有无考虑过铣床主轴的惯性问题?

楼主(2011-05-13):
我接触过工业铣床用了很大的齿轮作为减速兼飞轮的作用,或者单独增加一个飞轮,用来增加主轴转动惯量,使切削过程更加稳固,
提高主轴旋转的均匀性并消除铣削加工时的振动,诸位大侠有无考虑到这一呢?

楼主:
但是问题也来了,增加了飞轮,提高了惯性矩之后,Z轴的重量也增加了,很矛盾啊!

网友A:
同时也增加了电机的载荷,小床电机折腾不起哦

网友B:
小床折腾不起,只好慢慢啃

网友C:
费时费力,小床不需要,鉴定完毕

网友D:
你说的那种铣床我没见过,正牌厂家生产的正规铣床都是提高电机功率,只有功率超过加工力才是正道。

网友E:
车床的卡盘就有很大惯性力拒 但是刹车就难多了

网友:
是的,小床可以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