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01pro和2402手感的差别。

楼主(2011-05-13):
    第一个控是2402,当时不懂,买的5#10套机原配。后来陆续买了四通的4#6s和120d01,操控感觉不错,摇杆弹性,阻尼适中。使用5#10时副翼和方向通道要设置成反向。
    中间出过一次小毛病,就是方向不停抽动,突然变成左满舵自旋。开始以为是机机出问题了,后来用模拟器也这样,才肯定是控的问题。
    于是拆开。电路板焊接、做工还可以,四通控内部比较简单。最后查找到是方向电位器固定螺丝松动,且方向信号线压住的地方折弯很厉害。于是简单地处理好了。
    拆机前,做了很多功课,研究华控的通病。拆开后,发现不少网上批判的工艺问题和设计问题已经改正了。所以心里稍微好受点。
    装机后测试一切正常了,至今没在犯毛病。
    2801pro是儿子向往的控,那么多的开关,按钮,酷极了,而且以后可以飞3d。为了满足他的愿望,于是定了一套控加接收。
    控一寄到儿子兴奋极了,自己拆包拿出来,左右摇杆乱试,嘴里还模拟飞机的声音“噗噗。。。。。。”说这是3d飞行。
    上电池时儿子太急,电池盒没放平,就强行管电池仓盖,于是“卡擦”活页断掉,轴掉进去了。一摇还哗啦哗啦的。儿子不敢说悄悄把控放在一边。第二天我才发现,不知道怎么坏的,一问他,才坦白了。
    没办法,新的也只有拆,要不金属轴在里面还不短路了。
    电池盖没卖的的,只有找到客服,还好送了我一个。
    于是新控拆装两次。
    2801pro外观做工比2402好些,金属感强点,摇杆的手感差距不大,开关拨动手感和声音都不错。
    内部做工就不是一个档次了,电路板大,且复杂很多,焊接走线工艺细腻。
    2801pro可以设置多台设备参数,换机后直接在控上切换设备名称就是了,这点很方便。
    这些都是浮云,关键是操作差别。
    上电后试机。很奇怪4#6s,120d01飞行时手上感觉基本没区别,5#10双桨机却不同明显感觉2801pro好操作些,动作“顺滑”些。
    之后,很长时间没用2402了。
    2801pro耗电明显大得多。我平均一天六个电池,2402可以用三轴,2801pro只能用十天左右。迫不得已再买充电电池。
    昨天,又把2402翻出来用用。呵呵,这下感觉到差距了。
    2402的所有操作反映在机机上都是直接、干脆、迅速的,但是感觉很毛糙,不细腻,机机动作生硬。
    换回2801pro,觉得机机反映比较柔和、顺滑、细腻。
    操作手感上,如果说2402是一个原始的生态的木材,2801就是把他的棱角打磨过了,抛光过了。
    当然这种差别不是极大的,是很微小的。我都是用了这么长时间的2801,反过来才感受到的。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俺也是上了2801,3架飞机通道全都不一样,老调嫌烦。

借人气帖,出2402啊,哈哈,LZ勿怪哦。

网友:
  这个形容太贴切了

网友:
紧跟中山兄...学习了!

网友:
2801pro一点不酷

综合好像性价算不错罢了

网友:
正考虑入手2801pro呢

网友:
我的2801明天到货,哦也

楼主:
要说好,不一定。无法比较,以为我没用过好控。
确实性价比不错,支持下国货。

楼主:
喜欢2801的还真不少。

网友A:
用的2801 感觉设计还是不错,就是电老虎。。。。很郁闷啊。
不知道用3个锂铁电池能不能当控电。。。
就用过ESKY 九鹰 华科尔
不过DX也不错。当初也纠结了好久。为了三轴就上28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2801 感觉设计还是不错,就是电老虎。。。。很郁闷啊。
不知道用3个锂铁电池能不能当控电。。。
就用过ESKY 九鹰 华科尔
不过DX也不错。当初也纠结了好久。为了三轴就上2801

是啊,我也有点三轴情节。
锂铁电池不必了吧,2200ma的锂电也可以了。一周一充。

网友B:
哈哈哈,今天2801PRO终于入手了,经过2天的漫长等待啊,做工很好

就拍了外壳的图

就拍了外壳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今天2801PRO终于入手了,经过2天的漫长等待啊,做工很好

呵呵,和我的一样。

网友:
其实都是浮云

网友:
我也觉得有点耗电!

网友C(2011-06-13):
买理铁电池把 很耐用 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