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功率不同怎么转起来看着力道差不多?

楼主(2011-05-13):
我想把250W的
电机
换成800W的电机,在市场转了转,看到一个750W的电机,让接电转了一下,怎么看着和我的250W的电机转起来的力道差不多?

网友A:
力道不是看滴吧

网友B:
750W一定比250W强

网友C:
你这力道指的是什么啊,功率=扭矩×转速,在同样负载下肯定是大功率的转得快,空载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反正高速的时候手都不敢抓.所以看起来差不多

网友E:
空转看不出,需要看负荷多大

网友F:
电功率和做工功率不同。之间有个效率问题。
如果200w的效率是0.8,800w的效率是0.2,则有用功是相同的。
二手电机的效率可能大打折扣。所以lz说的情况有可能出现的。
有经验的人听声音应该能听个差不多,依赖于电机的动不平衡。如果动平衡太高级,基本就听不到声音了。
我们常买二手的,最好有个扭矩测量装置。否则有可能到死也不知道买到的确实是垃圾。如果没有扭矩测量装置,就要锻炼自己的耳朵。

网友G:
楼上太逗了。200瓦的和800瓦的不可能一样的,除非手工制作,还是第一次学手,效率0.2

网友G:
楼主不妨拿个木棒压到转轴上试试,压力逐渐加大,看转速降得快不快。

网友H:
力道应该不是看出来的吧,速度快不等于力量大。举个例子:火车30公里时速运行时的力道是摩托车100公里时速运行时没法比的。

网友F:
效率0.2没有可能吗?如果磁极没有磁性,功率再高也只能发热。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如果每人向你学习,下拉都卡一下,你觉得有意思?为了论坛不要整这些没用的。

网友J:
看是看不出来的!我是半内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有什么办法知道?难不成先把它安装在车床上试试?不行再 退给人? 估计人家也不答应,话早就说了:爱买不买,二手的,不退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