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1-05-13):
这里玩zi6的人多   高手也多    麻烦帮忙看看  这个叫啥  俺的一台zi6被我刮掉了一个这个东西   求帮助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玩zi6的人多   高手也多    麻烦帮忙看看  这个叫啥  俺的一台zi6被我刮掉了一个这个东西   求帮助  感谢:

贴片0.02μF左右的穿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0.02μF左右的穿芯电容。

黑人大哥求帮助    哪儿能买到  或者哪儿有拆的  我在电脑主板  osd主板  手机主板上都看了  都找不到  谢谢  主要是这个电容有4个引脚。。。。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4307079.htm

估计可以用普通的电容代替吧?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