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这样改 大家说行不行

楼主(2011-05-13):
对4通lama的板子彻底失望了(换过一块了)     想改用V3的4合1板控制lama机的上下电机(370电机)  V3的板电源输出一个是对主电机(370)这个肯定可以用    另一个输出对尾电机    就是不知道对尾电机的这个能不能对370电机供电     还有lama是用16g舵机   V3是9g舵机    V3板能不能带动16g舵机呢 ? 谢谢

网友:
折腾啊,换机算了。

楼主:
折腾出来的JJ感觉不一样嘛

网友:
LZ在說什麽?完全不明白!!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但是不是一个东西。
ESKY 的4合一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4通lama的板子彻底失望了(换过一块了)     想改用V3的4合1板控制lama机的上下电机(370电机)  V3的板电源输出一个是对主电机(370)这个肯定可以用    另一个输出对尾电机    就是不知道对尾电机的这个能不能对 ...

如果,你说的这个V3上的四合一,是指丘比特这类单桨机用的话,那么,想如此调换4in1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单桨机与双桨机的混控板工作原理不同,所以,两种混控板上的单片机写入了不同的程序。
下面这张单、双桨机的飞控系统原理对比图,或许能帮助你了解两种四合一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就是:
单桨机的陀螺仪信号只给尾马达调速器;
双桨机的陀螺仪信号同时给上、下桨的马达调速器;
互换后的飞行状态:
会在操控转向(包括陀螺仪参与锁尾动作)动作时,飞机明显地改变飞行高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的这个V3上的四合一,是指丘比特这类单桨机用的话,那么,想如此调换4in1是不可能的了!

有兴趣和黑人兄探讨下双桨四合一改单桨可行性。,请黑人兄赐教下。
排除折腾价值问题,个人觉得通过硬件改动,把上下桨推动信号经混合后取平均值接末级MOS管推动主电机,尾电机直接接上浆输出,应该可行。
不过由于推动MOS的是非线性的占空比PWM信号,加个混控可能会稍复杂些。相对如果是线性的电压信号就容易许多。
外加个电调就轻而易举解决了

网友:
单旋翼和双旋翼控制的不同

根本在于单旋翼在控制方向时(不论是手柄信号还是陀螺信号),仅仅改变尾马达的转速,主马达不受影响。而双旋翼则要同时改变上下旋翼的转速。
其结果是:
单旋翼的电子板用在双旋翼上——改变油门的时候直升机要转向,操纵方向的时候直升机要上下移动。
双旋翼的电子板用在单旋翼上——操纵方向的时候直升机要上下移动,至于改变油门的时候方向是不是稳得住就不一定了,要看主马达和尾马达的性能配合了。
这里仅仅是程序不同,硬件完全一样。

网友:
不容易看懂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的这个V3上的四合一,是指丘比特这类单桨机用的话,那么,想如此调换4in1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单桨机与双桨机的混控板工作原理不同,所以,两种混控板上的单片机写入了不同的程序。
下面这张单、 ...
明白了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和黑人兄探讨下双桨四合一改单桨可行性。,请黑人兄赐教下。
排除折腾价值问题,个人觉得通过硬件改动,把上下桨推动信号经混合后取平均值接末级MOS管推动主电机,尾电机直接接上浆输出,应该可行。
不过由 ...

嗯!值得研究一番……
首先,分析一下4通双桨机与单桨机的锁尾和转向的是如何运作的吧,弄明白这个后再来分析能否改造相当关键!
双桨机的锁尾:陀螺仪控制上/下桨一个增速一个减速,利用两层桨的反扭力差保持航向;
单桨机的锁尾:陀螺仪控制尾桨的转速平衡大桨的反扭力来保持航向;

双桨机的转向:CH4的信号被分配给上/下桨后,也是利用上/下层桨的反扭力差来实现转向;
单桨机的转向:CH4的信号送入尾马达驱动信号,利用尾马达增速或减速来转向;

问题:前提是楼主想将单桨机的四合一应用到双桨机上。
那么,如何将那送入单片机处理的陀螺仪信号再分配给另一路驱动、从而实现双桨机锁尾时一个马达增速、另一个马达减速呢?
双桨机和单桨机的陀螺检测信号,都是直接在单片机里处理后叠加在马达驱动PWM信号里的。双桨机的两路PWM信号都受陀螺仪控制,单桨机则只有尾马达的PWM信号受陀螺仪控制。

原本是靠单片机内部程序来处理信号的电路,很难采用增加外围电路来添加这个功能。
因为,陀螺仪输入给单片机的是个电压信号而不是脉冲信号,就算采用外围电路跳过单片机,将陀螺信号分出一路后添加到另一路马达驱动的PWM信号里,那么,这个电路必须是个“固定频率、可变占空比压控振荡器”才行。

同时,这个电路还需具有另一个功能——将单桨机控制转向的CH4信号分成两路,其中一路经倒相电路倒相180°后,分别混入两路马达驱动的PWM信号里。
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做出这样的一个电路来?
若不考虑成本、电路体积和新增电路的重量因数的话,也许能实现单桨机四合一改造为双桨机四合一。
可这即便改造得以实现了,那又如何应用呢?额外增加了的重量可是双桨机的“大敌”不是?

如果是双桨机的四合一改为单桨机的四合一呢?可能更麻烦了……
双桨机转向时,是一个马达增速、一个马达减速、维持原升力不变,靠高桨速的反扭力大于低桨速的反扭力得以转向的。这个CH4的转向信号,也是在单片机里处理后,被分配到上、下桨马达驱动的PWM信号里的哦!
如此,就得设法增加一个电路使得用于驱动主马达的PWM里不包含转向指令信号。
我想不出有哪类电路可以做到这点……

网友:
当然这个不过仅为讨论而讨论,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如果是双桨机的四合一改为单桨机的四合一呢?可能更麻烦了……

双桨四合一改单桨最简单方法外加一个有刷(无刷)电调直接接油门通道推动主电机,尾电机直接接在四合一上浆输出,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而且改装的机还在服役中,完全可行。
上面说的双桨四合一改单桨,双浆机转向和陀螺控制时是其中一路PWM信号占空变大,同时另一路变小,从而达到保持升力改变两桨扭力差完成。虽然两路受控于陀螺,但把两者结合得出的平均值应该与中立位相差不大(假设50%油门时,中立位大概A桨50、B桨50。转向时A30、B70,,{3+70}/2=50),如若把两个PWM信号转变为电压(应该不难实现)并且混合获取平均电压,利用电压变化再控制一个压控振荡器(类似NE555)输出一个占空比变化不定频的脉冲信号,接回到原MOS管输出推动主电机  。油门肯定是同步,转向由于是平均值控制的转速变化应该不会很大。

这个电路必须是个“固定频率、可变占空比压控振荡器”。

 我的观点并不一定要定频的,直流电机只需改变电压实现调速,占空比的改变应该就可以满足了。

至于单桨改双桨,反而我觉得难度更大。固定油门值时获取两桨反差不难,把尾桨信号反相就可以,不过同时也会把油门反相了 ,这个才难搞 。但若直接取压电陀螺输出的电压的话,最主要很难实现两桨一致性。

当然,如果利用加插单片机实现两种四合一互改都应不难,重量不会增加太多。不过不在讨论之列

楼主:
太深奥了 俺是搞不懂啦

网友C:
LZ在說什麽?完全不明白!!   X2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在說什麽?完全不明白!!   X2
你不明白很正常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双桨机的四合一用到单桨机上,当采用了直接从接收机的CH3(油门通道)取得主马达信号、另加一个电子调速器、且不从混控板上获取油门信号的办法是可行的。而且这个办法非常合理、非常简洁。

接下来,探讨一下你设想的两路PWM信号变成电压信号后去换算成平均值,应该会用到D/A转换器了吧?否则两个不等宽的PWM脉冲信号是无法做到相加再除2的处理。那么,两路PWM信号经过D/A转换后变成电压,用运放相加后除2得到那个平均电压,然后再用你说的555做个压控振荡器产生驱动马达的PWM信号。(电路是不是复杂了点?)
分析起来,单从原理上来说是可行的。

第二个,你说到马达采用电压调速(线性变速,即改变马达上的电压)而非PWM方式,这样的话原理上也是可行的。

但,上述的取平均值和改用线性调速电路的方法,可能改造完成后都不能用在模型上了……
原因:
1、采用平均值的方式,电子电路部分增重了,具体会增加多少重量暂无法估计。
2、采用线性调速的话,马达驱动元件的功率需要多大?4通单桨机主马达的电流保守的估计约为5A,那么电池电压与马达两端的电压差以3V推算的话,此时驱动管上的功耗大约是15瓦之巨了!光是驱动管的散热器就是很大体积的一个物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采用平均值的方式,电子电路部分增重了,具体会增加多少重量暂无法估计。
2、采用线性调速的话,马达驱动元件的功率需要多大?4通单桨机主马达的电流保守的估计约为5A,那么电池电压与马达两端的电压差以3V推算的话,此时驱动管上的功耗大约是15瓦之巨了!光是驱动管的散热器就是很大体积的一个物件了

绝对认同
只不过说说我的想法而已

网友B:
我说的是驱动的开关脉冲不一定是要定频的,只要占空比变化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驱动的开关脉冲不一定是要定频的,只要占空比变化就可以了吧

基频是50Hz、占空比是0—100%的与基频是1000Hz、占空比0—100%的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频是50Hz、占空比是0—100%的与基频是1000Hz、占空比0—100%的能一样吗?

或许是我之前误会了你说的。
我说的不定频是脉冲调宽时允许一定频率变化(大部分开关电路应用都存在),没有说是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