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G4,G4.5 error opening o:\rfsim\image\rfv45...... ...
求解G4,G4.5 error opening o:\rfsim\image\rfv45.......

楼主(2011-05-13):
求解,安装G4用EMU打开运行,弹出如下框。error opening o:\rfsim\image\rfv45up01.dckinfo.
升级到G4.5也一样

网友A:
大虾们解决下这个问题吧 等答 案啊

网友B(2012-11-04):
這個錯誤訊息是模擬器那個加密狗序號問題(沒有管理員權限)試著刪除C:\Users\你電腦使用者名稱\Documents\RealFlight G4\Cache\Data\RFV4UP3.adj 這個檔案其餘別更動
你電腦使用者名稱>>>>>就是每個人的電腦設的名稱因每個都不一樣 請自行融會貫通

网友C:
我把documents 里面g4文件夹删了,然后再重装,ok啦!!!!!!!!!!!!!!!!!!!!!!!!!!!

网友D:
我也遇到了,把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下的 RealFlight G4 文件夹删除,不用重装就正常了